[维修] 宝马E39更换空调电子散热风扇电阻控制模块

楼主(2025-07-10):
接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704
电子扇不转了,引起天热等红绿灯水温高,所以拆修,E46模块到货了,抱着试试的心情,接上线路,着车开启空调,没几秒钟电子扇转起来了,而且转速不暴力,因为刚着车各工况还没起来所以转速慢,顺手就将模块拆开,好在拆开看一下,防水都没做,周围一圈都没打胶,这要直接装上去,没几天进水后就完蛋,赶紧拿回来打胶密封,有知道704与,玻璃胶结构胶用哪种好?高手们请指点?比较一下原车模块差不多,原孔位,真不错,只是插头不一样需要改造一下,完美恢复中…

网友A:
玻璃胶要用粘鱼缸那种半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胶要用粘鱼缸那种半透明的

哦哦,704怎么样?以前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都是大神呀

网友B:
所以修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上704吧,看着温度范围宽一些,也可以密封,用于电子电路

网友C:
可以把旧的那个带散热鳍片的后盖移植过来。
至于防水,感觉没啥必要,这个器件安装的位置并不会进水,哪怕涉水或者喷水洗机舱进点水也没啥。

楼主:
外面再上一圈耐候胶吧,这样防水应该差不多了,可以说这个东西的寿命取决于防水效果,不进水就耐用寿命长,进水就完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面再上一圈耐候胶吧,这样防水应该差不多了,可以说这个东西的寿命取决于防水效果,不进水就耐用寿命长, ...

防水胶不要钱似的,人走车还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豆浆机、破壁机用的透明食品级硅胶,具有一定流动性,像电动车充电器那样把电路板灌满密封处理!固化前会有点酸味,完全固化后基本上没有味道,呈透明啫喱状,质软。

【淘宝】假一赔四 https://e.tb.cn/h.hS82xY09tkj36qX?tk=GGmL40vPA7d CZ005 「软性食品级硅胶胶水食用级专用透明软性耐高温防水密封胶FDA环保医疗专用粘合剂rtv粘硅胶娃娃修补胶水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胶不要钱似的,人走车还在。

买来1年了,平时很少用到,再不用过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修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修好了,效果完美,耐用性有待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旧的那个带散热鳍片的后盖移植过来。
至于防水,感觉没啥必要,这个器件安装的位置并不会进水,哪怕 ...

原来那个散热片与功率块接触位置对不上,所以还是用这个吧,这个模块装在正前方的,随便洗个车或下雨都能进水,这样的电路板感觉进水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豆浆机、破壁机用的透明食品级硅胶,具有一定流动性,像电动车充电器那样把电路板灌满密封处理! ...

已经装车了,搞了大半天,要拆前杠,工程量还不小,搞到刚才才收工回家

楼主:
干了大半天,比上班还累,看看这个模块在车子正前方,正对冲风雨,防水不好,就挂的早感觉以前那个应该也是进水导致损坏的

网友:
高手,这都自己换

网友:
那个使用环境,最好用耐候一点的

网友:
大电流软线接头缠绕方法:线头适当留长,先将每个线头都分成2股铜丝,每股跟另一线头的螺旋缠绕,再把2大股缠好的再次螺旋缠绕。这样铜丝互相之间的接触的更加紧密且不容易接触不良。
铜丝较多散热较快,焊锡很难焊时,可以沾点松香后用防风打火机喷,温度高融化的更好

网友:
你这个胶打的美观度确实差了些,还有锡焊不过关啊,温度不够没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