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温柔点,别那么用力插拔

楼主(2025-07-10):
今天同事MM说,电脑上有个什么提示,外接鼠标啥的都不能用了

唉,还没拆,不知道芯片烧了没

吃好晚饭,直接拿水口钳拆

清理干净后测试,两个U口都正常

螃蟹有点问题,巨烫,手都摸不上,奇怪的是接网线指示灯都正常,ping网关也正常,但网页打不开,改天换台电脑试下,要是还不行,那就只能拆螃蟹了

网友:
那啥,母大虫

网友:
相信将来可能会改用C口。

网友:
下手真猛,哈哈哈,不支持盲插,硬捅

网友:
这抽插的力度,呵呵

网友A:
同事太虎了,把U口的舌头都能插没了

网友:
坐地能吸土

网友:
这种应该是品质问题吧?

网友B:
这种没烧主板就烧高香了

网友:
这是插反了硬怼的后果吧?!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心也是真大

网友:
这娘们在古代是孙二娘级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烧主板就烧高香了

多亏了笔记本U口有短路保护,系统一个劲蹦电流异常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事太虎了,把U口的舌头都能插没了

一问三不知,并且还特无辜那种表情

网友:
把个插拔动作干成了力气活。

网友:
USB口坏成这样的比较常见,使用的人手上没有轻重,反正坏了有人修。

网友:
这...不借助工具真难相信能毁成这样...

网友:
y要么歪着硬插  要么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