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CD1000-移动云电脑-RK3528芯片-2+32G-安卓9-开启ADB ROOT破解教程

楼主(2025-07-10):
浪潮CD1000-移动云电脑-RK3528芯片-2+32G-安卓9-开启ADB ROOT破解教程

破解教程:

1.先下载好开心电视助手(下载地址及其他版本:【工具大全】-【开心电视助手3.8/4.0/4.6/6.0/6.2/6.3/7.0等经典版本】);
2.确认CD1000为初始版本没有进行版本更新,若更新请恢复出厂设置;
3.设置-关于-版本号多点几次-出现输入管理员密码;
4.输入inspur123,在新界面中开启adb调试;
5.开心电视助手中输入CD1000的IP,连接后点击adb root,通过adb先安装好全网通桌面;

6.点击全部应用,冻结自带APP
7.具体需要冻结的APP列表请查看,提示:需要提前通过adb安装好全网通桌面(launcher_qwt_1.8.8_release_signed)防止没有桌面用

仅供交流研究使用,非必须推荐,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情况删除精简。
简单先发5个例子,大概率有20个左右,太多了,会大量占用文章长度,全部推荐及详细名称的请到网盘里面的Word文档查看。

安装位置:/system/app/RKUpdateService/RKUpdateService.apk
apk包名:android.rockchip.update.service
apk启动页:
应用名称:System

安装位置:/oem/bundled_persist-app/CMCC-JTYDN-thin-2.14.0/CMCC-JTYDN-thin-2.14.0.apk
apk包名:cm.komect.aqb.android.cloudcomputer
apk启动页:cm.komect.aqb.android.main.page.mainpage.MainActivity
应用名称:移动云电脑

安装位置:/oem/bundled_persist-app/HJQBIND_2.9.3.0.471ca5c.1119.pro.release/HJQBIND_2.9.3.0.471ca5c.1119.pro.release.apk
apk包名:cm.komect.aqb.android.hjqbind
apk启动页:cm.komect.aqb.android.hjqbind.ui.Main
应用名称:HJQBIND

安装位置:/oem/bundled_persist-app/CMCC-LAUNCHER-2.13.1/CMCC-LAUNCHER-2.13.1.apk
apk包名:cm.komect.aqb.android.launcher
apk启动页:cm.komect.aqb.android.launcher.main.page.mainpage.MainActivity
应用名称:家庭办公聚合平台

安装位置:/oem/bundled_persist-app/cwhn_32_mobileOTA_1.37.2_0117/cwhn_32_mobileOTA_1.37.2_0117.apk
apk包名:cm.komect.aqb.android.ota
apk启动页:
应用名称:otaClient

安装位置:/oem/bundled_persist-app/aliyunOta_1.0.250206/aliyunOta_1.0.250206.apk
apk包名:com.aliyun.alink.devicesdk.demo
apk启动页:com.aliyun.alink.devicesdk.vanzeak.OtaActivity
应用名称:阿里云Ota

详细路径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42《浪潮盒子》

网友:
楼主,这个密码一般从哪里获取

网友:
这个密码不对啊,初始版本是多少呢?

网友A:
inspur123,这个密码提示不对喔,它是在哪个版本中使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spur123,这个密码提示不对喔,它是在哪个版本中使用呢?

你的硬件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件版本号是多少?

硬件版本:V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版本:V1.0.0

inspru888 试试,不行就发邮件或者打浪潮售后电话要密码,都掏钱买了机器怎么能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spru888 试试,不行就发邮件或者打浪潮售后电话要密码,都掏钱买了机器怎么能锁密码 ...

谢谢回复,这个密码仍是不对的,找时间按你的办法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spru888 试试,不行就发邮件或者打浪潮售后电话要密码,都掏钱买了机器怎么能锁密码 ...

打了移动的客服,回答不知道。
打浪潮售后客服,说不提供给用户……
没辙……

网友A:
下午再次拨打了浪潮的客服电话,这回给的答复是:管理员密码涉及企业机密,不能提供。真无语了……这条路径估计走不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再次拨打了浪潮的客服电话,这回给的答复是:管理员密码涉及企业机密,不能提供。真无语了…… ...

好像是有2种版本显示器不同的,说明书有写,一种100hz刷新率色域72%,还一张75hz刷新率75%色域,你的是哪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2种版本显示器不同的,说明书有写,一种100hz刷新率色域72%,还一张75hz刷新率75%色域,你的是哪 ...

我手头只有一台主机喔,看不到显示器信息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只有一台主机喔,看不到显示器信息喔。

可尝试过RK工具去解,盒子背面小贴纸有CMIT细分型号和生产地址,拍张图我帮你看下是哪种版本(码住条形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pur123,这个密码提示不对喔,它是在哪个版本中使用呢?

你的盒子是那个省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尝试过RK工具去解,盒子背面小贴纸有CMIT细分型号和生产地址,拍张图我帮你看下是哪种版本(码住条形码 ...

是这张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盒子是那个省份的?

江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张图吗?

只能试试刷入其他RK3528盒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