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CL K9404排插拆解

楼主(2025-07-10):
螺丝好像是不锈钢的, 10多年还这么亮。以前在广州一家店铺买的。10A的保险丝,另外铜片应该是两种材质。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的  零青铜

网友:
老款TCL排插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还是名牌货,这做工可以呀。

网友:
保险在插排外面这个设计不错

网友:
老货看起来真是舒服

网友:
这种外置保险可更换设计个人觉得非常好,现在没几个厂家用。

网友:
铜片很厚不错

网友:
非常可以的

网友:
里面还挺工整的。

网友:
在广州的海珠中路 纸行路一带 我曾经见过一家店门牌挂着TCL  里面有卖排插并且是最早期的插座模块可以自由组合那种,类似稳不落,一个插座是一个模块,你可以安装大万用 小万用,国标三插或者国标两插,美标 内部接线方式就是黄铜圆曹加黄铜螺丝,内部线是tcl自己出的1平方单支BV。摆放在玻璃柜台里面,卖一百几元一个

网友:
这种插排不是説要淘汰了吧。

网友:
使用吸铁石试试,总体上看挺不错

网友:
没必要买这么多,这种只是多一个保险丝,并不防雷。
保险丝还没来得及烧掉,电器就已经提前烧掉了。

网友:
以前的货,用料真的足够

网友:
正牌国际电工,可惜已经没有了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

网友:
当年tcl插排倒闭,网上贱卖清货的时候,坛里各种拆解炫质量贴很多,跟风买过两个。喜欢它翘板开关那清脆爽滑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