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源者H22E/65W/2万毫安充电宝开箱/拆解/维修/评测(SW6306方案)

楼主(2025-07-10):
因为笔记本电脑支持Type-C充电,就想着一个充电宝走天下,加上现在对电池安全和安检的等级提升,所以选购移动电源时就有了如下必备要求:1、采用21700或18650电芯,不要软包聚合物电池;2、自带线,出门不想另外带线;3、有单独的快充显示,随便有个符号就行,要看到充电宝工作状态才舒服;4、可以输出20V电压,给笔记本电脑充电需要;5、现在出厂的充电宝一般都带3C认证了。

所以前段时间看到这款恒源者20000mAh移动电源,觉得正符合要求,而且价格实惠,只要6x元,立马入手,使用了几次都很满意,今天拿出来准备测试,突然就嘎了,所以有了本文。

开箱篇:

包装盒正面,特意注明可带上飞机,AI芯片到底是什么?很快就见分晓

包装盒背面,型号H22E,20000mAh/65W,注明外壳材质为防火ABS塑料,生产商:赣州恒源者电子有限公司

附带收纳袋,一条没用的线

外壳光滑,手感可以,这种造型携带也比较方便,可以与手机叠加在一起

侧面,依次为 电量显示,多功能按键,Type-C输入输出口,自带Type-C线收纳槽

侧面,注明了充电宝的相关信息,有CCC标识,生产日期:2025年2月;电芯容量:20000mAh,额定容量:11000毫安;两个Type-C接口都是最高支持20V/3.25A/65W 充电和放电,USB-A口最高支持10V/2.25A/22.5W放电。

侧面,USB-A口

重量:353g

小插曲:

突然就自己坏掉了,本来是充满电的,现在显示0%,估计电芯还是有电的,是电路问题,这才没用多少天呢

以为是电路保护了,给其充电试试能不能恢复正常,过十几分钟摸了一下,差点被烫到,并闻到了烧焦味,赶紧拔下断电。此时已无法开机,观察充电宝外壳有个位置已被烧融变色,看视频有个点反光:

不敢用了,联系商家,发了故障视频,判断是坏了,客服要求将充电宝泡到水里或扔到很脏的垃圾桶,然后退款。泡水操作是最简单的,想着里面的电池是无辜的,还能利用一下,也算是为环保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电池满电泡水总感觉不安全。所以才有了拆开取掉电池再泡水的主意和本文拆机,下面是泡水的视频截图,已经没有电池,是安全的了。

拆解:

使用撬棒将上盖撬开

最显眼的是四颗硕大的21700锂电池,上下盖都贴了双面胶贴

外壳的塑料卡扣已全部断裂,这种结构是牢固,但是拆开卡扣必断。

电池外贴了NTC热敏电阻,没有像骡马士之类的连NTC都缩水,这点好评

四颗吉欣JoinSun INR21700-50锂电池(3.6V/5000mAh)

INR21700-50电池参数,循环寿命600-1000次,标称容量5000mAh

四颗电池串联

拆下来的电池

望着窗外思考着电池能如何利用呢?

电池保护板,没有均衡充电功能
PS:在本次故障中也算是立功了,保护板有切断电芯输出,避免了无法阻止的过热风险。

FH3080G NMOS开关管,规格30V/75A、导通电阻4.3mΩ

FH3080G参数

HTL6054/L6054AAA是华泰半导体(Huatech)推出的一款 4串锂电池保护芯片,专为多节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组设计,提供全面的安全保护功能。它具有高精度的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电路,实现过压(OV)保护、欠压(UV)保护、放电过流(DOC)保护、短路(SC)保护、充电过流(COC)保护、高温(OT)保护和低温(UT)保护。HTL6054集成了场效应管的驱动电路,能够直接驱动N型的充电管和N型的放电管。HTL6054处于正常状态时消耗的电流低于20μA,断电状态时低于1μA。HTL6054封装为16引脚的SOP封装。

4节电池的典型应用电路

测量电池组输出电压16V,说明电池是正常的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188数码管屏显

188数码管屏显电路及相关功能

Q2、Q6、Q8 三颗MOS管用于控制三个USB口通断

智融科技SWT30N50 NMOS同步升降压开关管(Q1、Q3、Q4、Q5),4颗组成H桥电路,由SW6306来控制升压/Boost模式或降压/Buck模式。

H桥电路参考

智融科技SW6306 SoC,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四口多协议升降压移动电源SOC,集成了双向升降压控制器,支持高效升降压开关充放电。可为2-6串锂电池或2-7串磷酸铁锂电池应用,提供最大100W功率输入输出,电池节数、类型及容量可通过引脚配置。支持多种输入输出快充协议,包括UFCS/PPS/PD/SCP/FCP/QC/AFC/BC1.2等。集成了高精度库伦计与12bit ADC、数码管/LED显示驱动以及场景控制管理。此外提供了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包括涓流、恒流、恒压、充电截止和复充等功能。具备各种保护机制,支持按键功能,可识别短按、双击、长按,并支持小电流模式。
SoC(System on Chip,系统级芯片)是一种将完整的电子系统集成到单一芯片上的技术。其核心目标是通过高度集成化设计,将多个功能模块(如CPU、GPU、内存、电源管理、通信接口等)整合到一颗芯片中。

备注:SW6306V在充电协议支持上新增PD3.1、SVOOC/VOOC 4.0等标准,并具备更灵活的四口任意组合快充能力。‌(电路及开发资料下载

两颗南京永立NJcon 220uF/25V固态电容,用于H桥的电池端和输出端滤波

维修:

本来没有想着能修好的,差点就把外壳和电路板丢掉了,因为拆开之前已经猜测是MOS管烧了,对我而言修复还是有点难度的,毕竟现在视力不行,手也抖。本次要是没有拍照把图片放大查看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就能解决问题。

可以看到电路板此处已经烧黑了,但是认真看发现了端倪,正常的话MOS管烧了应该以其为中心发黑,但这个发黑点在旁边,说明MOS管不是热源。万用表测量MOS管也没有短路,看来有戏。

再认真观察C18电容有一条裂纹,没想到也被我碰到“发财电容”了?看来我这个半桶水数码爱好者证明自己技术价值的时候到了,冲鸭!

用新买的电桥镊子在线测量C17 C18两颗电容都是短路,因为它们是并联的

因为只有C18有裂纹,肯定先拆它,拆下后测量确实短路了,电阻只有3Ω

手上也没有配件,找了张参考电路图分析了下,此电容应该是与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多颗并联的。还有C11 C12,都是与上面的220uF/25V固态电容,用于H桥的电池端和输出端滤波,如下图位置的22uF电容。所以去掉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可能会增加纹波电压),不然怎么能叫发财电容呢,不用一分钱!!!

另外发现智融科技官方电路图建议电容用35V耐压,个人推测厂家只用了25V耐压的,虽然电路最高电压为21V,会不会这个原因造成?

晾干电路板,焊上电池测试,显示188并闪烁,没有电压输出,难道还有故障没修好?

原来忘记把NTC热敏电阻的线头焊上去了,充电宝触发了保护,虚惊一场。焊好后显示电量还有92%

备注:如果NTC热敏电阻损坏或应急的话,可以暂时用10KΩ电阻短接

再用USB测试仪测量一下,各充电协议都正常,看来是修好了

简评:

顺便测试一下充电宝的过热保护功能

热风枪调到75°,给充电宝充电,对着热敏电阻加热,马上就显示188闪烁并断电保护了,看视频:

热风枪调到75°,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对着热敏电阻加热,马上就显示188闪烁并断电保护了,看视频:

看来这个过温保护功能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无人值守给充电宝充电时,电池过热就自动断电,避免傻充。建议大家购买充电宝时都留意下,当然这个需要有拆机图才能确定。

再测下VPP纹波电压峰值(Voltage Peak to Peak)
在高于25W充电时,VPP达到了353mV,可能是拆掉了上面那颗滤波电容的原因,手头没配件,就这样凑合用吧。一般是要不高于200mV

在15W输出充电时,VPP纹波为45mV

条件所限,简单测试,因为外壳卡扣都断了,装好后用502胶固定。

给手机充电,绿灯亮起,能看到是否为快充模式

自动协议检测,支持PD3.0、QC3.0、PPS调压,最高输出21V3A

华硕ZenBook笔记本电脑充电,关机时,PD3.0协议输出34.6W

开机时,输出41.9W,有时能超过50W,实测能给笔记本工作三个小时,可以在星巴克装逼一上午,真是便宜又大杯

用自带Type-C线给手机充电,PD3.0协议输出16W,这个充电功率会随着手机电量动态调节

再测下给移动电源充电,充电头是摩托罗拉手机自带的125W快充头,测试充电功率可以达到62W

用自带的Type-C线给移动电源充电,也能达到20V3A以上

使用USB-A口给手机充电,显示是QC3.0协议,输出7.4V、5.2W,这个有点弱了

小电流模式,长按开关启用,双击关闭,数码管显示流水灯,并能长时间小电流输出,此功能适合给USB小夜灯、智能手环、电动牙刷、蓝牙耳机等功率不大的数码产品充电,不会造成充电宝自动切断电源。USB小灯由于电流较小或无USB识别电路,无法触发充电宝输出,这时小电流模式就派上用场了,如下视频:

最后再测试一下同时给支持快充的手机和不支持快充的其他数码产品同时充电,毕竟当心这时候的高电压会不会把低压充电的电子产品烧了,而且这也是常见的场景需求。
1、先插手机充电,这时充电宝是快充模式,然后再插入电话手表充电,可以看到手机充电电压也直接降为5V了
2、先插电话手表充电,充电宝此时为慢充模式,再插手机充电也是5V慢充模式
3、同时给两部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也会降为5V慢充,看来不支持双口同时快充
4、同时给两部手机和电话手表充电,这时三个USB端口都是5V输出的慢充模式。

总结:

恒源者这牌子以前没听说过,这次也算是个尝试,如开头所说,这款充电宝优点不少:SW6306 SoC是一颗功能强大的充电宝专用芯片,支持的快充协议多,21700锂电池好评,我个人比较排斥软包聚合物电池,太容易鼓包了。2万毫安65W功率对我来说也够用,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外壳有印制出厂时间好评,能够提醒用户在期限到了更换或注意安全。缺点嘛感觉电路做工还差点意思,如果电池与外壳之间能贴上散热贴就更好了,特别是保护板下的线头是直接用锡焊接在电池头上的,应该是要加个镍片过渡下的。USB-A口的输出比较拉跨,另外这次的电容击穿,希望是个例吧。

本文用到的工具:
正点原子TL1镊子电桥: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130-1-1.html
JCD908S恒温电烙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779-1-1.html
KOWSI X1 USB测试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199-1-1.html
文宇858便携式热风枪: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583-1-1.html
华硕ZenBook笔记本: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9828-1-1.html

相关资料文档电路图下载: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修复,好歹白得一充电宝,sw6306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关心旧充电宝修好了,商家新的充电宝理赔了没?

网友:
我觉得CCC认证就是个笑话。确定有问题的充电宝也有几款是通过了CCC认证的,出问题了把认证撤销了。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通过认证了还出问题,出问题就撤销了事,那你这认证还有个毛用?

网友:
厉害了~让你捡了个漏

网友:
刚刚去看了,你这个官方店都下架了

网友:
金钱脱壳,暗度陈仓,你的孙子兵法用的好

网友:
有个疑问,四串的用法怎么有2W毫安的容量?
一个21700冲顶也就是5000吧,
前几天弄到一个东磁的4500,才用魅色的座充充满还没有焊接与使用。。。

网友:
保护机制不错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充放都能60+功率,话说电池组是4串的吧,还需要均衡充电吗

网友:
星巴克装杯好评

网友A:
其实有无3C和自燃没有必然联系,只说明送测的样品通过了认证。
生产过程,原料品质,用户是否摔过,都会对产品造成影响。
现在说没问题的几家,能保证将来绝对不会自燃?
我个人感觉这是一场商战,获胜方动用了很强大的力量。罗马仕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被收购。

网友:
厉害,不知道退款成功了没?

网友B:
功率这么大,没看到明显散热措施不知道有没影响。

网友:
6306很新的啊。

网友:
才几天就出问题了?

网友:
现在65W的这么便宜了?!自己买的套件电池都不只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这么大,没看到明显散热措施不知道有没影响。

看看酷态科的做工,比这个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无3C和自燃没有必然联系,只说明送测的样品通过了认证。
生产过程,原料品质,用户是否摔过,都会对 ...

没错,分析的非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