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棒子EZ7410调扭矩钢珠大小

楼主(2025-07-10):
好奇,手欠把EZ7410拆开看了个热闹,再装上后,发现调节扭矩时一点手感都没有了,也没咔咔声音,又拆开仔细观察,发现红圈那里应该有颗钢珠,大佬们有知道这钢珠直径的吗?

网友:
只能淘宝上配。看看大概什么尺寸

网友:
在哪拆在哪找,趴地上拿手电慢慢找,吸铁石探测

网友A:
什么钢珠?  画圈那个地方是螺丝孔啊 旁边黑色的是橡胶塑孔

看图片没缺什么零件  咔咔声是画圈左边那个金属垫片出来的

所以你是没装好罢了  (提醒你一下  开关后面那个微动开关非常容易位移  错位的话自停就废了   安装时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钢珠?  画圈那个地方是螺丝孔啊 旁边黑色的是橡胶塑孔

看图片没缺什么零件  咔咔声是画圈左边那个金 ...

簧片装反了,看见中间有个坑,以为有颗钢珠,真如大侠所言,反过来就好了,没有钢珠。

网友:
我怀疑你骗回复,但是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