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的WiFi天线可以随意更换吗??

楼主(2025-07-10):
手里有几条路由器的WiFi天线,形状不同,可以随意更换吗?

当然,前提条件就是5G换5G、,2.4G换2.4G.
这一套5g天线和2.4g天线,感觉设计得很好。

另外一套感觉有点敷衍,
这个5G天线就一个四方形的造型,哪有天线的样子,一块正方形的板子。

这个2.4G的天线也比较短小,
从信号强度上来说,上面那组天线会不会比下面这套天线信号好?
打算把下面这组天线替换掉,用上面那组天线,
短的这套是2个2.4g,2个5g天线。
上面那套是2个2.4g天线,4个5g天线。
路由器的天线多少对信号有何影响。

网友:
如果增益一样应该可以

网友A:
我试过,如果你原来的有天线功放,可以考虑更换,如果没有,比如WiFi芯片出来直接接天线,那就没意义了。
曾经在诺基亚贝尔光猫双频WiFi一体机上做过实验,效果没变吧。。为了节约空间,还是换回原来的内置印刷天线了。

网友:
完全可以同类型替代

网友:
这个知识  留下

网友:
可根据需要换,如改定向戓加增益等。

网友:
天线完全可以互换,甚至可以2.4+5复用,问就是我有两根10db的插在家用路由上用,但是效果跟5DB的差不多,还得看默认的增益多少,否则可能得到的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匹配就可以。实际上换了也看不出多大区别。

网友:
双频天线好一点吧,尽量买增益大一点的

网友:
  肯定图一好一些

  用铜丝那种  更明显 ……

网友:
我也一直好奇这个问题,从以前学到的知识来看,天线的长度是有讲究的,用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效果才好,后来就不懂为什么这些天线长度都不一样,五花八门的

网友:
建议不要换用,各个厂家设计的不一定都一样,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如果你原来的有天线功放,可以考虑更换,如果没有,比如WiFi芯片出来直接接天线,那就没意义了。
...

说的很对,没功放还认真做的,都是按照电路板走线单独优化过,天线都是特殊的。

网友:
过来跟高手学学

网友:
一直认为同频的互换影响不大

网友:
应该不能随意的

网友:
需要匹配才行

网友:
改定向戓加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