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奇怪的扩容卡

楼主(2025-07-10):
之前小幅地震,想看看家里摄像头的回放,结果用了多年的夏科64G完全坏了,没有录像了就着手找新卡,64G大概17~18元,首先买的朗科64G安防用卡。

300M摄像头大概能录13天,测速如下。比较遗憾没有A1标。

后面见联想铂金尊享价格也不错。

这个有A2标,应该是高端系列,但联想名下内存卡很复杂,看着都差不多,A1 A2级别差不了多少钱。

只是不知道这样校验有错误算不算问题。

缺一张128G的,杂牌TF卡挺便宜的,一般128G有品牌的35左右,这个品牌的卡,在PDD看了几次后,最终价格来到20出头,后来收货后还有评价返1元,算下来20不到的128G。还有A2标,一般都是A1比较多。

到手一放进电脑懵了,只有58G,明显是64G的卡。

问客服,在诡辩。

后来退货了,忘了拍卡背面。很难想象,评价里面那些,到手后没有插进电脑看,或者直接用在设备上,设备上没有显示容量,或者没有留意的用户,需要翻找的时候才发现达不到标称的容量,导致的损失。而所谓隐藏容量,保障循环功能的说法更是诡辩。

网友A:
扩的懒得扩了啊

网友B:
朗科这个卡写速度挺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的懒得扩了啊

对啊,如果工厂出货,肯定丝印和显示容量要对上。可是客服似乎也有预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科这个卡写速度挺快啊

感觉现在的新卡速度都不慢,只要不是太野鸡的。

楼主:
测了下家里正牌闪迪,原来真有没有任何错误的卡。

刚刚又试了下摄像头不能识别的卡,又复活了。

网友:
扩容盘太多了

网友:
买闪迪,监控卡要保证质量,万一哪天真正要用到时才能不拉后腿。

网友:
监控卡还是用大品牌的吧,我一般买三星。
杂牌的闪存体质参差不齐,体质差的写几天就挂了。

网友:
朗科这卡你只怕用不了多久就得坏

网友:
正品  三*   还是  可以的

网友:
卡还是用那几个大品牌靠谱些,那些听都没听过的品牌真的不适合做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用。家里的监控我直接连到NAS里了,行车记录仪的没办法,只能买靠谱的卡了。

网友:
防不胜防呀!!!

网友C:
说不定人家还隐藏了。本来128G的颗粒,回收后屏蔽坏块半容量产后成了64G,你就说颗粒是不是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人家还隐藏了。本来128G的颗粒,回收后屏蔽坏块半容量产后成了64G,你就说颗粒是不是128G ...

一时忘了拍卡背面的号码。发帖前上来看,才发现几乎所有卡背面都有容量信息,可卡已经寄出去了。

楼主:
坑死, 原来检测出错是读卡器问题,换了个正经的读卡器就没问题了。这个读卡器一直有长时间写入会断开的问题,估计是大容量卡供电不足。

网友:
朗科印象一直不好。

网友:
其实这三个牌子都不咋地。。。

网友:
我差点买这个格兰仕卡了

网友:
卡还是用大品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