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手机进水急救中

楼主(2025-07-10):
刚刚上厕所,没注意桶里有水,手机放在旁边,转身碰了一下,直接掉进桶里。虽然赶紧捞起来,但是应该还是泡了3-5秒。

赶紧关机,然后甩了甩水。sim卡这密封好没进水,喇叭这进了不少水。顶部3.5耳机孔不懂进了多少水。

现在准备加热烘干。手上有拆屏的加热台,烘衣服的烘干机还有空气炸锅。最后决定还是用空气炸锅吧,它热风加热比较均匀。。现在把手机屏幕朝下,摄像头朝下,这样水汽蒸发也不会残留在上面。开到50度,打算烘两个小时。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下次买手机建议选择带防水功能的机型。

网友:
最好还是拆开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买手机建议选择带防水功能的机型。

那倒没有必要,我用手机这么多年就掉过一次,这是超小概率事件

网友B:
我长期有洗澡玩手机的习惯,所以我挑选手机的一个要素就是是否有做防水、抗水处理我近几年的手机历程:红米k20P、苹果13p、红米k40、三星s23u、vivo x200u。其中最次的就是两台红米,只是做了抗水。其余的都是防水

网友C:
如果水比较干净,烘一下应该没有大问题,如果水里杂质多,还是拆开清洁一下好啊。

网友:
以前的手机进水,可以快速取下电池,电吹风吹后晒干,现在只能先强制关机再处理。

网友:
拆开用加热台加热就行,要快!

网友D:
手机掉马桶,本来只损失一个手机,现在连空气炸锅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掉马桶,本来只损失一个手机,现在连空气炸锅都不能用了

水桶,看清楚不是马桶,老实说我都不知道手机怎么可能掉马桶里,人上去一坐就盖得严严实实,要是掉蹲坑还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水比较干净,烘一下应该没有大问题,如果水里杂质多,还是拆开清洁一下好啊。 ...

水桶接的清水,前段时间不是柳州水污染嘛,断了两天水,后来就养成习惯,每天接半桶水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长期有洗澡玩手机的习惯,所以我挑选手机的一个要素就是是否有做防水、抗水处理我近几年的手机历 ...

洗澡怎么玩手机,浴缸里边泡边玩吗?

网友:
现在的手机不防水吗,没拆过的手机掉水里一下子应该没事吧。

网友:
手机内部也是有空气的,掉水桶里才几秒进水不会很多。加热设备会导致水汽的流向不受控制,感觉还是石灰更稳妥些

网友:
当心把手机“烤熟”了。

网友E:
空气炸锅不会把内部的件加热烤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气炸锅不会把内部的件加热烤坏吗?

控制温度就可以

网友F:
3-5秒应该没啥问题 关机然后用吹风机吹 我之前手机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气炸锅不会把内部的件加热烤坏吗?

温控打到50-60度影响不大,和手机长时间玩游戏后的温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秒应该没啥问题 关机然后用吹风机吹 我之前手机就是

昨晚吹了3个小时,开机后触摸偶尔会误触。今天又吹了两小时,就没这种情况了,计划每天吹2小时,再吹2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