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Chromebook13 G1改内置免驱声卡和WIFI

楼主(2025-07-10):
因为这个BOOK本声卡别的系统下驱动不好安装或没有,导致必须接外蓝牙喇叭。EMMC可以吹下来焊一个256G的上去,M2WIFI可以拆下来插一个M2转2个USB口的卡上去,两边空的地焊一个USBWIFI卡,另一边焊一个USB带功放的小板。USB声卡的输出接本子上的喇叭,等等MIC和USB线飞线焊接。这样无论安装什么系统,都有WIFI和声音。
当然可以不这样接,用一个蓝牙喇叭。也有声音了。个人感觉M2改NVME不如换EMMC颗粒,因为这本性能太弱不会当主力机用,EMMC的速度和容量就够了。换NVME没有质的飞升。

网友A:
声卡有可用的驱动,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卡有可用的驱动,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谢谢,看了后才知道怎么安装WIN下的声卡驱动。乌班图下的驱动也找到了,就差FYDEOS下的声卡驱动了。个人感觉这3个系统都安装试用了一下,WIN最实用但是有点不流畅32G的EMMC凑和能用。FYDEOS最适配还非常流畅但是缺声卡可以用蓝牙音箱。乌班图安装后全是英文,不会用也不会设置。

网友:
网卡改nvme,自己就可以折腾。emmc升级就要找人了,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