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呢16.8v的冲击起子机这么贵?

楼主(2025-07-11):
手上旋转的工具不少 一把耐艾斯有刷电钻 一把不知名无刷扭力批 一把山水的角磨机 一把飞凡电动扳手 一把杂牌锂电轻锤,除了第一把是几年前不懂掉坑里买的 剩下都是自己挑的 那个扭力批当时就不懂 我以为是那种带打击块的呢 好在价格便宜一电一充才三十多
昨天买了一个冲击起子机 居然要70多而且还是16v的电源 同样的21v平台的起子机也不到一百呢)都是裸机价格 要不是美优惠我才不买呢

网友A:
和销量有关。起子机中国销量就是起不来。使用场景还是少。家用经常打断螺丝。
销量不行,公模成本就降不下来。
另外,起子机结构也要相对复杂(比电板手更小)。对控制板要求更高。成本大头是控制板。
你看,同样结构的电板手就很便宜。还是量大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销量有关。起子机中国销量就是起不来。使用场景还是少。家用经常打断螺丝。
销量不行,公模成本就降不下 ...

“家用经常打断螺丝”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国内产品技术和成本的原因,我用米沃奇的2653冲击起子机就很好用,它的按键无极调速很丝滑,冲击档位也可大可小,大小螺丝都可以适用。唯一缺点就是重。
现在市面上的国产无刷工具,几乎都是无感无刷,而且所谓的无极调速都是阶段式的,很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经常打断螺丝”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国内产品技术和成本的原因,我用米沃奇的2653冲击起子机就很好用 ...

没看楼主70多的起子机都嫌贵吗?所以我们说的场景就是100以内的公模货。

网友:
我家里就是一把12V的虾牌电钻,其他电动给扳手,无刷角磨机都是20V的,大艺款的共模,好配电池啥的,没有牧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楼主70多的起子机都嫌贵吗?所以我们说的场景就是100以内的公模货。

确实 本人钱不多 工具几乎都是公模货买的 这次有优惠所以只花了39.26 重量还可以 过几天拆开看看

网友C:
冲击起z子比较适合哪些应用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起z子比较适合哪些应用场合?

一些锈掉的螺丝,在拧花之前,用冲击起子机一次到位拧开。
木工螺丝,m5以上,基本可以安全的一拧到底,比手电钻快,紧。
燕尾丝,铁皮屋顶啥的,拧的又快又好又爽。
另外一个比较奇葩的用途是怕角磨机危险,又想要磨和切割一些东西的。就用角磨机转换头。起子机速度可以到3000转。而手电钻2000不到。角磨机大多最低档可能在6000以上(公模货)。所以,用六角柄的角磨机转换头拿来磨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网友:
我电动工具是大有和威克士还有锐奇,有一个宝工的12伏起子机用的最舒服,100n,有刷电机,配盘安装最舒服

网友D:
原来起子机就是电动扳手啊。。。。。。

网友E:
贵了  刚26包邮多多买了一个

网友:
当初76元包邮的单机,如果是dk款电池66就行。没办法,手里的电池不合,只好买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起子机就是电动扳手啊。。。。。。

是迷你版的,控制功能更多的电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了  刚26包邮多多买了一个

啥样的 我这个优惠完3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了  刚26包邮多多买了一个

链接速来

网友:
这个有便宜的,不过经常是你不想买时就有,你想入手就没有优惠了

网友F:
之前买了之后  实际使用下来    并没有比电动扳手换双用头搭配薄电池使用来的好多少,也就是图个新鲜,冲击力度比扳手小点,螺丝比较好控制,不过实际使用下来,家用的可以上12V就够了,或者20V   16V的平台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买了之后  实际使用下来    并没有比电动扳手换双用头搭配薄电池使用来的好多少,也就是图个新鲜,冲击 ...

12v的我主要是没有 恰好这个有优惠

网友(2025-09-04):
偶尔用就买便宜的,工作用就买贵的大牌子

网友:
70多,如果是正经牌子就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