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块钱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你要吗?

楼主(2025-07-11):
某天逛淘宝,看到这个
仔细看了看,零件好像是齐全的,看电路板是太阳能管理器,又有大电感,应该是MPPT的,买几个玩玩
到货了,看接线方面非常齐全,板载无线遥控2.4G芯片 BK2461这些料板为什么回流入二手呢,然后仔细看了板上标识,发现PV和BAT标识和线头好像对不上,要不是标识错,要不是焊接错。这些慢慢走线路来确定吧。查了型号,呦呵,还是品牌货呢

  • · wifi|主题: 68, 订阅: 14

网友A:
看着像路灯的,十几元确定是MPPT?

网友:
用得上的值了

网友:
看起来很有用,实际么……买回来也是吃灰,屁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路灯的,十几元确定是MPPT?

可能十几元只是处理价。。。。。。

网友B:
谢谢分享~看起来像真的MPPT,价格也不错!可惜我已经有了,不然搞几个回来玩!
~~另外,这个可以一块太阳能板一个MPPT。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最大功率点追踪!那种几块板子串联或者并联然后接一个MPPT其实是追踪的所有板子的最大功率,其中有的板子其实最大功率没发挥出来

网友:
大部分不知用途的电路板就是垃圾,除非刚好行业对口

网友:
垃圾佬都几房子的宝贝

网友C:
@茶壹杯 太阳能MPPT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网友:
不错啊,配件齐全,不知道最大功率是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起来像真的MPPT,价格也不错!可惜我已经有了,不然搞几个回来玩

很显然得赏设计板子的人两耳刮子,不然这板子怎么会成为废品

网友:
不是用锂电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茶壹杯 太阳能MPPT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这个不错,可以一块太阳能板一个MPPT。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最大功率点追踪!那种几块板子串联或者并联然后接一个MPPT其实是追踪的所有板子的最大功率,其中有的板子其实最大功率没发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可以一块太阳能板一个MPPT。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最大功率点追踪!那种几块板子串联或者并联然后接 ...

有这成本不如每块板子直接并联肖特基二极管,成本几毛,某块板子被遮挡的话会被二极管直接短路掉!不影响其他板子发电!

网友:
不是垃圾也不会这个价格就出售啊!
能用得上就超值了。
板子还带蓝牙,是不是像上次坛子里面流行的  10元mppt板子一样具有可玩性呢?

网友:
yong用得上就值,用不上就是吃灰的垃圾

网友:
等楼主使用可以了,也去弄一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茶壹杯 太阳能MPPT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还是猪猪兄弟热心呀

MPPT 茶准备自己做个试试  板子都已打好了
手头东东太多了  稍一分心就会玩上一阵子

这几天在玩屏幕   我手头最后一种未点亮过的屏幕可能都快解决了
只是因为接口太小一直没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猪猪兄弟热心呀

MPPT 茶准备自己做个试试  板子都已打好了

自己做10几块钱成本做不了,你看它这块板子上都多少元件了,买一个绝对比自己做省事又划算

网友:
DM200 24V最大负载200W\最大输入520W 20A的  还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