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维修佬ix5 ultra加热台换个台子 怎么感觉效果不佳

楼主(2025-07-11):
手头有个加热台,用的不多,因为焊接还是烙铁或风枪为主力。虽然用的不多,但也想瞎改造改造。

直接上丑照,我咋感觉改造的更难看了。

不管咋样,我都改造了,来这里发个帖子,跟大家分享分享哈。

改造前要设计个台面,台面尺寸和原来的一样,只不过更厚了一些。

假装在加热叶子。

CNC的加热台面做好了,那就开始拆机器。

绿板子露出来了。那个方方的补丁是电源模块。

掏出了电路板。

准备拆解加热平面。

要想拆下加热平台,就得先拆下隔热平台。

很快,加热板的板板被掀开了,填满了导热硅脂。

手头没有导热硅脂,就凑合着用原来加热板的吧,原装的!

将陶瓷加热片和CNC铝板组合起来。

于是就从小蓝脸编程小银脸了。

兄弟啊,你是来加热的还是来称重的呢。

就此改造完毕了,小小加热台变得更加朴素了。

分享3D文件,JLC可以免费打样。货到后要自行攻丝。

网友A:
CNC在嘉立创打样的吗?

网友B:
改的不错,比原来的好多了,尤其是表面没有了碍事的四角螺丝。要是尺寸略大一些的就更好啦。

网友C:
原来这样的厚台面是底下贴陶瓷加热片的。

网友:
改了有啥好处?

二○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网友D:
干不了大事

茶很多板子 都是顶格做的 10X10 CM

400W加热片 两张拼一起   简单暴力

网友E:
我也有同款,显示能调到260度,实际230左右就上不去了,而且加热升温慢,除了有点颜值,用起来还是直接10块钱的220v ptc 铁板烧舒服,100多买的,90块花在颜值上了,不值
ps,我手上这个平台还不是纯平面,将原配两个压板弹簧拆掉后,另外两个对角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还有个小突起,不是螺丝孔,我真是服了,这突起导致想放大一些的板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在嘉立创打样的吗?

是的 免费打样 只花了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比原来的好多了,尤其是表面没有了碍事的四角螺丝。要是尺寸略大一些的就更好啦。 ...

是的 是的 优点就是没有坑洼和突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样的厚台面是底下贴陶瓷加热片的。

是的 加热平台 很多都是这样的 铝合金上贴一个陶瓷加热片

楼主:
折腾着玩 算不算一个情绪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不了大事

茶很多板子 都是顶格做的 10X10 CM

简单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同款,显示能调到260度,实际230左右就上不去了,而且加热升温慢,除了有点颜值,用起来还是直接10块 ...

是的 就是好看一点 其实不怎么实用 用220v的电 也没有隔离 存在一定危险 后来又剁手买了其他家的type-c款的加热平台

网友:
以前是自己加了一块花岗岩,增加稳定性也增加了隔热效果。

网友:
改的不错,看着比原来的好多了

网友:
使用的是陶瓷加热片,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干不了大事

茶很多板子 都是顶格做的 10X10 CM

10X10也够用了,一般很少有大板子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0X10也够用了,一般很少有大板子搞

上面这种玩具加热台  尺寸只有 8 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这种玩具加热台  尺寸只有 8 cm

我买的62块钱工匠仁是11X11,最高温可以调到400实际只能升到380,温度倒是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