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脉冲修复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

楼主(2025-07-11):
数显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但是不充电了,双向二极管,可控硅BT151都检测没问题,以防万一,都换新的了,故障依旧,其他小原件都检测了,没发现问题,现在怀疑IC可能故障。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都会换件了,怎么不会查找故障点呢?坛内找相应的帖子学习学习,充电器的维修很简单的,很快就能学会的。

网友:
如果想学技术可以找以前的文章,把图画出来,有疑问了再有针对的提问。如果只是想修好,那建议买新的。

网友:
初学还是把电路图描出来,按工作流程逐步测查

网友:
把0.1欧大电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