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西数的移动硬盘怀疑板子不行换了板子bios移过去了系统认盘但是是初始化

楼主(2025-07-11):
西数的移动硬盘怀疑板子不行换了板子bios移过去了系统认盘但是是初始化

一开始怀疑是接口问题,加焊后没用,最后用焊台加焊后可以用了。
但是朋友说还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最后去小黄鱼上买了个板,bios换过去了能认盘但是是初始化状态。
请问有精通西数机械硬盘的大神吗?支个招?

查了有无锁有锁的,不是bios移过去就能用了吗?盘有转,管理里面可以看到需要初始化,点击提示I/O错误。

网友:
曾经3.5的盘通过换板移BIOS成功修复过  你这个会不会磁头不良了

网友:
能用时把数据赶紧导出来吧,这盘用着不够提心吊胆哩,

网友:
硬盘盒都提示I/O错误,看来是bios有问题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个是管usb的,你不移过去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 ...

此法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 ...

二图是正常的时候拍的,现在是初始化都不正常了。

这张图是坏的那张板子,盘有转,难道跟楼上的坛友说的一样磁头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 ...

已经移植了,新的问题出现,设备栏里有个感叹号,盘符也出现了。

卸载后重装出现感叹号没有安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 ...

必须要初始化吗?朋友说里面有资料,我有找回软件,但是怕找回不全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初始化吗?朋友说里面有资料,我有找回软件,但是怕找回不全面。
...

要装驱动的好像.如果要数据就不要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驱动的好像.如果要数据就不要初始化.

驱动装了,认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但是没用,也不提示得初始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装了,认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但是没用,也不提示得初始化。

这就不是你能折腾的了.找专业的人搞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bios芯片,都要移过去.一个是硬盘的,一个是usb的,都是8脚,在你第3个图片的左上角,另一个在中间.中间这 ...

这个说法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初始化吗?朋友说里面有资料,我有找回软件,但是怕找回不全面。
...

千万别做多余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装了,认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但是没用,也不提示得初始化。

系统都自带驱动的,不用另外装,只能说哪里还没有搞对。

网友:
朋友说还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单靠 USB 口供电不足,外加大功率5V电源解决了。

网友B:
如果硬件认盘正常了,但是还是看不到数据,也很有可能是FAT表出问题了,先用DiskGenius整盘备份一下,然后用Chkdsk /f 方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认盘正常了,但是还是看不到数据,也很有可能是FAT表出问题了,先用DiskGenius整盘备份一下,然后 ...

大神来啦,明天白天用我自己的电脑试下…
已经换板了,换了bios和另一个芯片,盘需要初始化,到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件认盘正常了,但是还是看不到数据,也很有可能是FAT表出问题了,先用DiskGenius整盘备份一下,然后 ...

朋友说不弄了,反正也不是很重要的数据,没了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