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闲 问:镁棒用在汽车底盘上防止锈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楼主(2025-07-11):
今实践一下按在底盘溅水的位置,希望起点作用,可有干燥燃烧起火的风险?

网友:
我以为除非像船那样泡水里,不然起不到牺牲电极保护作用

网友:
我感觉不如喷涂装甲,或用黄油涂一层

网友A:
镁棒,又叫阳极棒,是户外生存常用取火装备,一种以镁元素为主的金属棒,通常有镁条,镁棒,镁块等。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生火。镁棒也应用于电器防腐技术。
它周围要有硬件比如刀刃之类的快速地刮擦才能有效的刮擦出火星,刀刃要与刮擦面呈垂直方向,如此便能引起火星。所以,要看在该车周围有无引起火星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镁棒,又叫阳极棒,是户外生存常用取火装备,一种以镁元素为主的金属棒,通常有镁条,镁棒,镁块等。无论在 ...

神评

网友:
估计毛用没有

网友:
还不如用防锈漆刷一下

网友:
回路呢?
热水器是因为有水形成回路

网友:
结果然并卵

网友:
希望有用,不是智商税就行

网友:
这样安装使用估计是无法起到楼主想要的效果

网友:
生锈的地方是局部淋上水,或者腐蚀的液体,没有把镁棒淋在一起,怎么可能优先腐蚀镁棒呢?空气又不导电。

网友:
估计没什么卵用。

网友:
我见过水里用的,见过土里用的,第一次见车底盘上用

网友:
应该鼓励这样的画蛇添足。

网友:
材料为王~看那都是浮锈无关紧要,如果是水陆两栖的会自带防腐措施也不必另加。

网友:
你那个轮胎好像吃胎了,去定位一下吧,再开下去那胎要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