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G502鼠标,拆一半,因螺丝太多,结构太复杂缩了

楼主(2025-07-11):
就拆到这里了,不想拆了,这鼠标内部太复杂了

只把右键的按键盖拆了,左键的按键盖不灯光导光槽卡住,得这导光槽拆下才可以

左右键是欧姆龙的,具体型号挡住了,几个自定义按键是凯华红壳黑点,侧键是两脚的贴片微动
中键是最垃圾的锅仔片开关,硬度值爆表,滚轮左右可以摆动的,方形微动非静音那种,手感还可以。
滚轮是论坛坛友最喜欢的光栅微动,还有罗技独有的无极模式,可惜这个滚轮太重了

才拆这么点东西,就一堆螺丝,鼠标内部还有一大堆螺丝等着拆,罗技无愧为大螺丝狂魔。

把无极滚轮的开关拆了,然后把dpi按键的做一个垫高处理,通过驱动改成中键,完美替代中键功能。

不过这鼠标一上手和我平时用的这个鼠标差别太大了,这鼠标一上手就是一个坠手感,完全拖不动,左边红色鼠标才60几克重量,G502应该有120好几了吧,G502不愧为健身器材,这个还是拆除了所有配重块、配重块底盖和无极滚轮的按键的减重版本。

网友:
当年的高端型号

网友:
鼠标不复杂。没关系,拆累了就休息几天,待天气凉快些再继续接着拆吧

网友:
确实复杂,不过上盖一般不需要拆解

网友:
这些设计师是怕失业了么,一个鼠标设计这么复杂....

二○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网友A:
当年买不起,现在不想用系列。。。仰望还是信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买不起,现在不想用系列。。。仰望还是信仰

这鼠标的无线版本能减重到60克左右,值得用,目前这体重真用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鼠标的无线版本能减重到60克左右,值得用,目前这体重真用不下去了

我翻出来我那个MX900看看,原来用两节5号电池,过于费电就用根线短接了一个筒用14500供电,最近手上没有闲置的14500,很久没用了,还说想改成内置蓝牙耳机充电仓的充电板与锂电池呢,
去翻一下先

网友:
高利润的东西

网友:
复杂才有挑战性么,自己买的小鼠标没有拆解的欲望

网友:
这鼠标的结构真不是一般的设计可以搞定的,物理结构搞得这么复杂,出模都不好出哦

网友:
上盖一般不需要拆解

网友:
好奇怪,这个滚轮看起来像mx 3的,我记得502的滚轮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不清楚为什么要设计的那么复杂。

网友:
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直接垃圾桶

网友:
G502无线版的更复杂

网友:
没有继续拆下去,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鼠标手感相当好!我有一个同事是游戏玩家,说左键坏了不要了,我买了个欧姆龙的微动开关,到手机维修店里换上就能够用了,不过我装回去的时候丢了个很小的弹簧,很奇怪装回去还可以用。

网友:
罗技鼠标好东西,我有两个MX510用了10多年了,换过微动,依然好用,就滚轮的胶老化烂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