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轻松?肩颈按摩仪拆解

楼主(2025-07-11):
这玩意儿“倍”一会就不“呗”了,

拆开

哇~老多泡沫渣渣,扫除一下露出盖板上条码,一对18650电池(好歹上面有字迹,只是在泡棉里看不全)

一块pcb,输出2个灯和一个电机~好像磨死管驱动?

继续拆开电机夹板,露出电机(2端输出轴各是正反螺杆,标贴上有7.4v字样)、2组双齿轮减速

电机壳子上紧贴一个标84度字样的元件,是温度开关(或是保险?)~引线串联在电机供电线上

电机轴由2个滚珠轴承支撑,没有拉马无法拆开,从电机2根输入线看属于磁钢定子的有刷类型吧?

充电完了,电池端电压8v,启动亮灯和转动电压7.7v,单转动7.8v~是不是电池内阻太大了?那个红灯啥用呢~是红光治疗还是红光热烤还是啥用没有?

网友A:
搞4个红色led骗人是红外理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4个红色led骗人是红外理疗。。。

这个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个产品叫做自发热远红外护颈.根本连电路都没有,就是一片布料上面印了一些点点,戴上去是会感觉到有发热,后来查了一下,发现上面的点点是铁粉.盐和活性碳的混合物,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发热.远红外是根本没有一点点........

网友:
红灯屁用没有

网友:
全身放松了不,好像有段时间在B站的UP主们一直在推某款按摩仪,俺就不广告品牌了。。。

网友:
轻轻松松多出泡沫渣渣。

网友B:
红色是灯泡吧,不像led

网友:
红灯像是钨丝灯泡,外面有镀膜图层,没准真有远红外光谱,好多理疗灯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红灯有可能是钨丝灯,发射红外

网友:
真真假假又被骗了一次,就这么回事,别较真。

网友:
这个怎么玩儿啊?

网友:
智商税,鉴定完毕

网友:
按摩枕??感觉还可以

网友:
有红外是真的有,作用是真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
应急灯里面也有这种玻璃红灯,1.2V镍镉电池都能亮。。谢谢分享

网友C:
这电机不错,劲大,看看能不能改个电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是灯泡吧,不像led

是钨丝灯泡,是红色玻璃泡还是涂了红色就没仔细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不错,劲大,看看能不能改个电动螺丝刀

电机跟1号电池差不多体积,做电动螺丝起子可能太大了。

网友:
比我购买的多了锂电池和电路板,我的直接插220V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