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West Marine VHF150海事对讲机拆解

楼主(2025-07-11):
TDA7233D
NJM2100 双运放

右上是NJM2551 100MHz Input Mixer & 450kHz FM/AM IF Demodulator IC with 450MHz (standard) IF input。
右下是PLL TB31202G。

金属屏蔽盒里面是VCO组件。

网友A:
和普通对讲机比多了什么,除了看到外壳多了一圈防水橡胶,内部没有什么亮点,难道这个通讯距离要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对讲机比多了什么,除了看到外壳多了一圈防水橡胶,内部没有什么亮点,难道这个通讯距离要更远? ...

海事对讲机在海上没阻隔当然传送远,哈哈

网友:
应该是防海水的。

网友B:
多大功率的?海上多少公里通联?看着跟普通对讲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事对讲机在海上没阻隔当然传送远,哈哈

陆上也有开阔的平原的,况且标注的通讯距离生产商都是以理想状态最远通讯距离标注的,可不管你在有没有信号阻挡的地方使用.我的意思其实是海事的对讲机是不是通讯功率比陆地上的普通对讲机功率都要大

网友:
海事对讲机工作频段是不是和民用的不一样

网友:
与普通有什么不同

网友C:
海事对讲机跟普通对讲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看着还是挺复杂的,正经东西。

网友:
这个玩意,功率要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的?海上多少公里通联?看着跟普通对讲没啥区别。

3个档位,1 、2 、5瓦

网友:
有车规级 设备,这算海规级?

网友:
电磁污染少,通信距离就大。。。谢谢分享

网友D:
楼主在海上吗

网友:
在陆地上使用通话距离就短多了

网友:
VHF的频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事对讲机跟普通对讲机有什么区别啊?

应该是预制了一些规定频道,比如跟救援有关的,还有天气预报接收,另外是适合船上使用,有的还能漂在水上不会下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海上吗

10元在黄鱼上好玩收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