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家-共享充电宝的家

楼主(2025-07-11):
购了个充电宝的家,主要是没事拆着玩,几十元玩几天也算值了。

外观,大家都能猜出来了

拆下面板,里面还是小强的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6个座舱,2个一组。

主板,主控是STM32F407VET6,还有一个无线芯片SKYLAB,不知道啥玩意,开机没信号。顺便把上面的ESIM拆了。

无聊试着读一下固件,居然能读出来,问题来了,有哪位大仙改一下代码,让它开启无线,用无线操作弹仓岂不美哉?还有它只要充电宝一充电总是自动给充电宝上锁,导致充电宝无法充手机,这个又怎么修改呢?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里面的内容还是蛮多的嘛

网友:
破解这玩意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也需要有足够的资料。

网友:
里面复杂的接线。

网友:
结构还是蛮复杂的呢!

网友:
读出来的代码是二进制格式的,又不是源代码.二进制格式的文件要逆向还原还要经过机器码,汇编编码或者C语言编码,哪是这么好改程序的.你读出来底层文件只能用于再烧录到其它芯片内实现原芯片同样的功能,至于改程序是不要想了,有逆向搞程序能力的人会觉得还不如自己重新写个程序去适配方便.

网友:
改功能这得高手才行

网友:
涨姿势了——从没见过有这么多线线的机机

网友:
这么复杂的程序,第一次听说,有源码

网友:
这么复杂,堪比机房

网友:
使用共享充电宝的人看了这个帖子以后,知道共享充电宝被小强爬过,估计再也不会用了。

网友:
里面很多小虫子待过

网友:
小强住进了高科技的居所。

网友:
wifi加2g模块?

网友:
发财充电宝

网友:
自己做个主板吧。。。这个改不了的。

网友:
小强小强,小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