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AIP650读键值,总是0xA6,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5-07-11):
AIP650兼容于TM1650,但比TM1650便宜。不会因为便宜才存在BUG吧?

AIP650用于数码管显示,可以正常显示。但接入键控线路后,读取失败。
键控线路如下 :

读取键控值,总是得到0xA6,无论按哪个按键,键控值都一直不会变化。
读取键控值源码如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for(; i>0; i--)
        _nop_();;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读键控
{
        unsigned char rekey,i;
        AIP650_start();
        AIP650_Write(0x49);//读按键指令
        AIP650_ack();
        DIO=1;
        for(i=0;i<8;i++)
        {
                CLK=0;
                rekey=rekey>>1;
                delay(30);
                CLK=1;
                delay(30);
                if(DIO)
                        rekey=rekey|0x80;

        }
        AIP650_ack();
        AIP650_stop();
        return rekey;
}

哪位大佬玩过这个芯片的,请分析一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将读函数改为下面,读取的键值却一直为0x65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读键控
{
        unsigned char rekey,i;
        AIP650_start();
        AIP650_Write(0x49);//读按键指令
        AIP650_ack();
        DIO=1;
        for(i=0;i<8;i++)
        {
                CLK=0;
                rekey=rekey<<1;
                delay(30);
                CLK=1;
                delay(30);
                if(DIO)
                        rekey++;
        }
        AIP650_ack();
        AIP650_stop();
        return rekey;
}

网友A:
可以读取的,以前读过,源码换电脑,不知道在哪个硬盘里了,两个芯片读取按键部分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看的tm1650的手册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取的,以前读过,源码换电脑,不知道在哪个硬盘里了,两个芯片读取按键部分是不一样的,你是不是看的 ...

是的,是参考tm1650的手册的。
数码管显示一直在用这程序,以前没有试过用于键控的,所以关于键控这一块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时序不对

如果是时序不对的话,显示应该也受到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参考tm1650的手册的。
数码管显示一直在用这程序,以前没有试过用于键控的,所以关于键控这一块 ...

你找下aip650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aip650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aip650的数据手册,时序、命令等与TM1650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aip650的数据手册,时序、命令等与TM1650一样

是吗,我记得按键部分有不一样的啊,我记错了?

楼主:
估计是芯片的问题,刚才试了另一个使用AIP650的板子,读取的键控数值是0x2e,用镊子模拟按键时,这个数值能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芯片的问题,刚才试了另一个使用AIP650的板子,读取的键控数值是0x2e,用镊子模拟按键时,这个数值能 ...

读出来的数不是标准键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