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操蛋的铝极耳,折腾

楼主(2025-07-11):
前段时间,无意得到一个软包电池,写着 5000mah,实际有多少不清楚,但是放在风扇上可以转30多小时。虽然很多地方用不上,还是打理打理,万一后期有用呢 ?

铝极耳不好连接,几年前弄过,当时就弄不好,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

淘宝买一点 铝 助焊剂。效果马马虎虎能用。

几周后,这个电池派上用场了,改造户外的照明。拿起来看着挺好,稍微震动一下,不行了。

经过检查,铝极耳开焊,极耳上边一层灰色物质,焊锡已经彻底脱落。和早几年的情况一样,当时是改造定位器,频繁收到电量低,还以为是电池不行,现在想着还是极耳的连接问题。

看来这铝助焊剂还是不行。临时也没有别的东西,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医吧。

找一个 m3 的螺丝,两个垫子。把铝极耳对折都塑料上,加强保护,螺丝拧紧。

侧面看这个 样子,没问题。希望能长久使用

连接电线

就这样吧。

网友: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A:
看上去不太安全,一个是密封胶可能不管用了,另一个是没保护板,建议还是换个新的电池吧,这种软包电池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电极剩的太短了,

网友B:
铝极耳确实不好搞,其实他们厂家还是有转镍的东西,要不这么多聚合物的软包装电池,都焊接不上引线,怎么连接用电设备啊。是不是有专用的铝焊机,铝焊剂,铝焊枪等东西。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铝极耳确实不好搞,其实他们厂家还是有转镍的东西,要不这么多聚合物的软包装电池,都焊接不上引线,怎么连 ...

不用那么麻烦,点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点焊不就行了

不是专业的,没有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太安全,一个是密封胶可能不管用了,另一个是没保护板,建议还是换个新的电池吧,这种软包电池短路 ...

这个是电池端,另一端有保护板。

网友C:
铝焊确实操蛋

这帮王八蛋就不用铜

网友:
最好用点焊两边叠镍片(把铝片夹中间),,,嗯  还要制作个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焊确实操蛋

这帮王八蛋就不用铜

不少锂电池电极就是一个是铜一个是铝,一般人就是压接、铆钉,焊接要比较高的温度,比较难,点焊机其实强度也一般

网友:
这种情况压接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可以用点焊试试

网友D:
我测试过点焊不行,可能是我的问题,我也清理过铝表面氧化层了。有点焊成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点焊不行,可能是我的问题,我也清理过铝表面氧化层了。有点焊成功的? ...

你是咋点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是咋点的?

两个3000f法拉电容串联加控制板点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3000f法拉电容串联加控制板点焊的啊,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