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TS457自放电有点大啊

楼主(2025-07-11):
自己组装的457,内置18650+4056,平时用的很少,放那里啊还不多3-4个月,居然没电,4056带保护已经断电
18650容量也有2000mah,4个月跑光自放电已经相当严重

网友:
我的不会。我接了一只带保护板的手机电池,用的很少,现在还有电。几个月是不止了。

网友A:
TS457自放电并不大,实测待机电流20多微安,理论上算,2000mah电池可以在待机情况下,放电10万小时,也就是11年。你的情况显然不是TS457自放电造成的,怀疑你的18650电池本身自放电太大,次要原因是你的充电板静态电流太大,应该分别测量一下才好。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运气不好,你的TS457是有毛病的,也可以实际测量一下其待机电流看看。

网友B:
有的4056会耗电,我就遇到过,后来在电池与4056间加开关解决。

网友:
4个月耗2000mah确实有点大

网友:
不常用的东西,我觉得不配电池也可以,现在手机充电头到处都是。

网友:
加个开关完事

网友:
我的没问题啊,从买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充电呢

4056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有那么大放电吧
不行就换个充电板子,我手头的4056感觉放电很小啊

网友:
耗电大的测量仪器,最好还是接一个开关。平时断开,用时拨一下又不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4056会耗电,我就遇到过,后来在电池与4056间加开关解决。

4056都是某宝薅的羊毛,几乎没花钱,加开关比较实用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457自放电并不大,实测待机电流20多微安,理论上算,2000mah电池可以在待机情况下,放电10万小时,也就是 ...

准备加一个开关,一劳永逸

楼主:
初步怀疑,TS457平时会有一个很小的待机电流,而4056没接负载时静态 电流本来很小,但两个设备连接在一起工作,4056为给  TS457提供待机电流时,4056的自损耗电流可能会增大

网友C:
先断开电池看看,说不定是电池自放电太大,我在pdd买的东磁2000几个月就能自放电到充电器不能识别充电。如果自放电太大,安开关也无用。顺便看了ts457,都记不到上次使用时间了,电只少了一格。

网友:
我的到现在还没充电,2000ma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断开电池看看,说不定是电池自放电太大,我在pdd买的东磁2000几个月就能自放电到充电器不能识别充电。如 ...

绝对是明白人啊!

网友:
可以找个带开关的电池盒,切断了放上两三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4056带保护耗电

网友:
其实是4056板子的问题,这蓝色板子有些质量太参差
我就遇到过连续两块(同一店买)都有类似漏电情况,充满电放着电压掉得满快,1000mAh的电池,不够一个月就掉电到不开机
后来换了一块电紫胭的板子就没问题了

网友:
前两年拼多多5折买了几个品牌的电池,组的电池包两个月左右就能自放电到拒充,两个12v电池和一个大亿都这样。pdd都是次品电池

网友:
3楼大神讲的句句在理,楼主还是检查一下到底漏电在什么地方,还是电池和充放保护板原因,因为我的TS457一直好好的啊,如果找不到原因,就在电池和TS457之间加个小开关。用的时候再合上开关,不用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