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宝峰对讲机充电器底座,寻求e4989芯片的功能资料

楼主(2025-07-11):
拆解了一个老旧的宝峰对讲机充电器底座,画出了其电路图,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其管理芯片标的好像是HXN-WS  e4989,各位大佬有没有它的资料,帮忙分析一下其功能作用,网上找不到芯片资料。

网友A:
这种定制的很麻烦,尤其是有私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制的很麻烦,尤其是有私有协议的

好的感谢

网友B:
6530显然是不对的。哪有那么大的阻值在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30显然是不对的。哪有那么大的阻值在输入端。

上面好像标的是6530,是653欧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好像标的是6530,是653欧姆吗?

一般不是653电阻,你实际测下多少呢?

网友:
嘿嘿!今天遇到一个贴片电阻标的62A  原来是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653电阻,你实际测下多少呢?

现在手上没万用表。。。

网友C:
这是二串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丝印是HXN-WS,e4989批号,不是型号,型号是HX6038(NG),我上次已经给过另一位坛友。
你的手绘电路图是错的,电路板另一面的照片也要一起发上来。这样人家才能更快更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串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丝印是HXN-WS,e4989批号,不是型号,型号是HX6038(NG),我上次已经给过 ...

感谢,另一面没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串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丝印是HXN-WS,e4989批号,不是型号,型号是HX6038(NG),我上次已经给过 ...

这是上次拍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二串锂电池线性充电管理芯片,丝印是HXN-WS,e4989批号,不是型号,型号是HX6038(NG),我上次已经给过 ...

对照数据手册应该是发现3个错误:
1.输入vin与1脚相连,被ic芯片挡住了,没画出来;
2.5脚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3.发光二极管是红绿双色二极管,图上没有体现

楼主:
这是接67脚的电阻图片,以前以为是6530,现在最大可能是R530

楼主:
接6,7脚的电阻

网友:
刚刚换了一个8.4V的锂电池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