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泉盛K2AT(uv)对讲机,即泉盛小金刚对讲机

楼主(2025-07-11):
这款小机器非常小巧,感觉做工还不错。所以对内部非常感兴趣,没有拆开之前觉得应该是传统模拟电路,拆开后,非常失望,用的是rda方案。

网友:
电池也拆了,看看有没有BOOM

网友A:
内部看着像是受潮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看着像是受潮腐蚀了

是的 进水了

网友:
现用泉盛K6,还是不错的一直有个疑问,国产很多电子产品,直插件焊接完从来不清理助焊剂,是因为成本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
液晶驱动是硬封的

网友:
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好脏的

网友B:
机器 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 进水了??

是的,户外使用

网友:
可以随意手动输入。

网友:
都是芯片机

网友:
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防水,电器元件都怕水,进水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

其实内部很了了,电路结构和宝锋uv5r基本一致,宝锋5r才100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