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镍氢电池长期不充电,是否也会损坏?

楼主(2025-07-11):
发现充不进电了,充进去,电机转动几下,马上没电,

这是不是表示电池没容量了?还是内部电解质耗尽,需要给电池打孔加水才能救活?

网友:
循环几次就差不多了,容量肯定会少…

网友A:
任何电池长期不充电,都会损坏吧。

网友:
镍氢最容易坏了,我都放坏好多次了,长期不充电肯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池长期不充电,都会损坏吧。

不一定,锂电很耐放的,18650和21700我都几年没充电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镍氢不是有记忆效应吗?长时间少电存放就会充不进

网友B:
镍氢电池长期缺电会让内阻增大,电池报废,不 要救了,救了也白救,买一个吧

网友:
看什么牌子的电池,我2013年买了一套爱乐普5、7号电池套装,去年清理包装的时候发现里面有2节7号电池还没使用过,以前用7号电池的地方不多,只用了其中2节,没用过的那2节,充放电正常。

网友:
任何电池长期不充电,都会老化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长期缺电会让内阻增大,电池报废,不 要救了,救了也白救,买一个吧
...

镍镉容易报废,镍氢不容易报废?

网友:
总是啥电池放久了全完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镍镉容易报废,镍氢不容易报废?

镍氢电池自放电率高会造成彻底饿死,国产电池好像都不行。当前这个做的最好的是松下的爱乐普俗称爱老婆,这种电池的自放电很低,放了好几年的电池还有电,这种低自放电的电池特别适合遥控器这种电器。到现在为止我手头除了爱乐普电池还健在,其他的镍氢电池有的全新的放时间长了都死掉了。虽然我国动力锂电池不落后世界水平,但是镍氢电池技术水平上还是小日本的好。

网友:
买过小日子的十多年了,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镍镉容易报废,镍氢不容易报废?

镍镉因为化学特性,相对镍氢没那么快饿死,但国产商用的镍镉镍氢电池技术就是哪个鸟样,你都说了是飞科的剃须刀了,之前飞科一直用的是朗达的镍氢和镍镉的电池,你说它好吧,它连GP也比不上,更别说三洋FDK了,你说它差吧,它毕竟是正规民营电池厂家,总比TB哪些绿皮没牌子没厂家的三无电池强一点

网友:
电池不用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自放电率高会造成彻底饿死,国产电池好像都不行。当前这个做的最好的是松下的爱乐普俗称爱老婆, ...

自放电率高是制造工艺不行导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因为化学特性,相对镍氢没那么快饿死,但国产商用的镍镉镍氢电池技术就是哪个鸟样,你都说了是飞科的 ...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镍氢电池?

网友:
镍氢比锂电安全,用100毫安以下电流看能否激活,锂电池刚激活两粒。

网友:
什么东西放时间长也会坏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