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作为杨白劳,我问一下:盐卤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5-07-11):
杨白劳自杀喝一碗盐卤,起作用的应该是高浓度氯化镁,这玩意儿会引起电解质失衡,应该是死得挺痛苦。

过去的盐罐,底部有筛眼:

下面有夹层,带个孔,盐卤就是这孔倒出来:

我有印象。过去是粗盐,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我查了一下,氯化镁溶解度高于氯化钠1.5倍,大概更容易随水分流到夹层?

求科普。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见这玩艺

网友:
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卤水? 点豆腐的,小时候爷爷奶奶就告诉我离这玩意儿远点,不过内心还是想尝尝

网友:
小孔主要是通风用的吧

网友A:
据说盐碱地,地面会出现白色的霜,刮回去,加水溶解,去掉泥土杂质,晾干,再加水稀释,用某种神秘的草木灰之类的加入吸附提纯,再晒干,如此反复就能得到盐卤。

我们那叫卤膏,做豆腐用的,最好的豆腐采用卤膏,次之是石膏,最差的事买的那种做豆腐的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盐碱地,地面会出现白色的霜,刮回去,加水溶解,去掉泥土杂质,晾干,再加水稀释,用某种神秘的草木灰 ...

还以为晒出来的白色结晶就直接是盐了呢!

网友:
这东西头一次见,能不能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晒出来的白色结晶就直接是盐了呢!

是盐吧,不过是化学定义上的盐类,不是食用盐...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
来自百科
盐卤又称“苦卤”“卤水”,是海水或天然咸水经浓缩、结晶制取食盐后残留下的淡黄色液体,味涩苦,其主要成分为氯化钠、氯化钾、氯化镁、氯化钙、硫酸镁及溴化镁,浓度为31~34度,以氯化镁含量最多,氯化镁与氯化钙一样,能使蛋白质胶结凝固。用盐卤作凝固剂制作豆腐时,浓度一般为18~22°Be′,用量约为原料大豆重量的2%~3.5%,豆浆温度应控制在85摄氏度,并在“点卤”前略为加热,点卤时可一次或分多次放入。[1]
盐卤对胃肠粘膜的局部刺激性作用很大,吸收后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呼吸中枢,发生呼吸麻痹。服大量盐卤后,腹部剧烈疼痛,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呼吸慢而弱,心跳变慢,瞳孔散大,口吐白沫,最后因呼吸麻痹而死。盐卤的检验主要是检验其中的镁离子,但由于普通食盐及饮水中也含有微量或少量的镁盐,而盐卤本身又是由镁和钠、钾等许多离子组成的混合物,因此不能单凭镁离子的定性检验结果作出盐卤或盐卤中毒的结论。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网友:
    卤水是去掉大部分的氯化钠浓缩了的海水

网友:
这是两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盐碱地,地面会出现白色的霜,刮回去,加水溶解,去掉泥土杂质,晾干,再加水稀释,用某种神秘的草木灰 ...

没错,卤水最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这边卖豆腐的,还特别叫卖“盐卤豆腐”。
不过您这边的方法,实在不容易。按说江苏有盐场,晒完盐留下的海水,提炼一下就是盐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卤水最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这边卖豆腐的,还特别叫卖“盐卤豆腐”。
不过您这边的方 ...

盐跟卤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否则就用盐水点豆腐了。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盐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晒出来的白色结晶就直接是盐了呢!

苦咸的     字数要求

网友:
卤水豆腐好吃,我这有一家做豆腐的平常都直供饭店,不零售

网友:
这东西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C:
卤水豆腐确实好吃,可惜平常不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卤水豆腐确实好吃,可惜平常不好买到。

大城市肯定难。南方小县城,还是有叫卖的,特别吆喝是“盐卤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