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石头U10洗地机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5-07-12):
原来没想过要发贴,找了一圈网上都没有这机器的拆机图,想着如果有人刚好需要可以看下。可以有些图不全,因为是后面才想着要拍的。
=====================================
石头洗地机买了很久了,后来原装的充电器坏了,因为这机器配件贵,又淘了台添可的用,但是总感觉添可的没有石头的扫的干净,因为石头U10有三个滚刷,添可的只有一个,特别是扫过后添可的有水渍,石头的基本没有水渍。所以想把石头的修好。

原来我把电池拆出来单独充电是可以充电使用的,所以电池没坏,然后我就用添可的充电器搞了个转接头给石头的用,因为都是6串电池想着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又出问题了,放在底座上语言报正在充电,然后过一会又报正在充电,一直这样,我拿可充电源试了下,虽说机器报在充电,但是没有电流。我一量添可的充电头输出28V了,充电头上标的才26V0.8A,我想是不是充电电压过高把里面的充电芯片或是保护芯片烧了。
前几天买东西顺便买了个戴森的剪线的充电器。因为想着是全新的杂牌还不如品牌的二手。然后焊了线,今天 有空拆了修下。
=============================
拆了电池,但是电池是超声波还是胶粘的,没有见有螺丝或是卡扣,这机器是工作在有水的环境,所以先不拆电池,先拆下主板看下有没有充电或是管理芯片。

一堆螺丝,把后壳拆了就行。但得先拆电池

电池是2+5P连接主板,原来拆出电池以为主板上有均衡芯板才想起来拆主板的,电池仓是单独的,不拆后壳看不到主板所以就接着拆后壳了

这就是主板,当时拍了几张还是为了后机记着如何插线才拍的
拆开一看,把主板拿下来也没发现什么充电芯片,只有一个单片机,几个电源,还有别一片板不过应该是马达驱动,在顶部就不拆了
大概万用表测了下,充电座电源进入后一端进了5P的红线,一端地是共用的,我原来拿下电池单独充电是接在2P的红黑线上直接充,也可以充?
看样子是全口保护板,但是怎么是共地的?以前从没见过,都是共正极,分P-C-来控制充放电的。
然后拿可充电源直接一端接在2P黑,一端接5P红,发现可以充电?把电池装在主板上可调电源直接接在输入2P上也可以充电了,我去,奇怪了,单独测底座上的端子也是有26V的电压的。
然后就怀疑是不是洗地机的充电接触端子接触不良了,一拆下来一看果然是氧化了

清理干净,氧化物刮去,还上了一层锡
然后装机测试,可以充电了

两台合影下

这就是底座
============================

这是添可的原装充电器,标的26V,输出28V我一直以为是它把石头充坏了

这是戴森的充电器,不知是什么机器用的,不过看电压是6串电池用的就买了,才几元,剪线的,留了点头接上线打上AB胶用,原来想拆开接线的,但是看大家拆都破了,超声波加胶水,想无损基本无解,就这样用吧,输出电压很稳,26V

======================================
搞了一圈发现走错了方向,主要是添可的充电器标的26V输出28V误导了我,一直以为是电压高烧了东西。一直没有怀疑是底座接触不良,不过也是因为底座一直没有报错,一放上去就可以充电,然后突然就不可以充电了,要是慢慢的坏肯定是直接怀疑是接触问题。
然后说说洗地机,真心好用,原来是因为是LP工作时间问题,拖地一直是我来搞,最开始用的是那种拉下就可以挤水的海棉拖把,但是得先扫地,再拖地。搞完一圈没半小时搞不定,因为有时工作回来实在懒得动了后来才买了洗地机后,只要地上没有大的垃圾都是直接拖,走一圈就干净了,然后家里有小孩,隔一段时间就加点专用的消毒洗地液拖一次。主要是方便,就一直在用,依赖上了。而且洗地机拖后光脚踩地上感觉很清爽,不粘脚。原来拖把拖地,如果不分几次拖,拖后感觉有点粘脚,除非是拖三次。

楼主:
机器比较老了,不过依然好用,修好后又下单了一套三个的滚轮跟过滤网
特别是这电池,天天用现在还好用,看容量应该是21700的6串。主要是石头的这个吸力比添可的大,可以拖得更干净。
希望修好后还能用个几年再换了

网友:
这东西拆过两个,

网友:
圆形自动扫地机带拖地好用不

网友:
没有尊循先易后难的维修思路,但可贺的是洗地机又可发挥作用了

网友A:
直接上扫拖一体的智能扫地机,先扫后拖,自动打包垃圾还能自动洗拖布,电池干完了回去充满了继续干!前年公司买了两台,可惜后来换办公室上下水不好接就没用了!

网友:
我是一台“添可”,目前正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扫拖一体的智能扫地机,先扫后拖,自动打包垃圾还能自动洗拖布,电池干完了回去充满了继续干!前年公 ...

可不可以自己拖回家去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比较老了,不过依然好用,修好后又下单了一套三个的滚轮跟过滤网
特别是这电池,天天用现在还好用,看 ...

拖木地板会不会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木地板会不会翘起来?

这个不知道,南方好少用木地板的。这个就跟你用湿拖把拖地一样,只是少了先扫地,跟中途去洗拖把的过程。然后水很少,它是边拖边洗那轮刷的,然后带上吸尘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南方好少用木地板的。这个就跟你用湿拖把拖地一样,只是少了先扫地,跟中途去洗拖把的过程。 ...

如果洗的时候喷水太多,够呛!

网友:
又省了一笔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比较老了,不过依然好用,修好后又下单了一套三个的滚轮跟过滤网
特别是这电池,天天用现在还好用,看 ...

特别是这电池,天天用现在还好用,看容量应该是21700的6串。

请教:你咋看出来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修复以后还能使用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这电池,天天用现在还好用,看容量应该是21700的6串。

请教:你咋看出来的? ...

长度体积呀

网友:
高级货,没用过

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