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近年出的手机,为何都不许插入tf卡?

楼主(2025-07-12):
经常拿手机下载大文件,老是写入容易把内置存储写坏了,

如果下载的大文件能存放到tf卡就好了,是否有新出的手机支持插入tf卡呢?

网友:
厂家少设计个卡槽物理部件,减少体积和成本,内置内存在某个芯片内部,通讯速度要比外置SD卡快捷,方便后台扫描,当然出厂可定价格差异赚更多的钱。

内置电池开始或许并不是为了监控,欧洲已要求今后手机必须可拆卸电池。没了电源才能保证手机无法最小系统潜伏运行。

网友:
2楼正解,最重要是厂家卖的闪存价格比市场价高多了

网友:
能插内存卡的手机现在都要定制,如某个行业定制机,插TF卡只是起到加密和一机两用,并非扩展内存目的。

网友:
现在存储芯片便宜,手机厂家可以靠容量大小挣更多的钱,还有一个就是外置卡质量差别太大,不好的存储卡会影响手机运行的稳定性,造成非手机本身问题的一些故障。外置卡还有卡座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有256G以上的闪存都足够用了,不够还可以选512G、1T,加上TF卡的速度比手机闪存慢太多了,会严重拖慢手机速度,给人造成是由于手机本身速度慢的误解。

网友:
1.自带内存更容易卖上价格,看苹果就知道了。
2. 外置卡太便宜并且质量不好保证,影响体验;
3. 外置卡需要设计卡槽,容易占用SIM卡位,单独设计占空间还带来防水风险点。

网友:
现在自带的内存已经很大了,外置卡速度太慢
ps:你为啥这么晚不睡觉?

网友:
市场选择的结果,厂家也希望你把内置存储写坏了好换手机。

网友:
TF卡容易烧,质量不稳定。

网友:
居然把手机内置存储给写坏了?下载啥小电影呢?

网友:
实践证明,市面上大多TF卡质量不高,造成的后果就是手机经常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故障,去手机店维修,师傅第一操作就是先拔出TF卡,再重启机器,故障就消失了,我自己就经历了两三次,以后也就不再追求内置TF卡了。
若是想有这样的需求,可选用具有OTG功能的手机。

网友:
真天天有大文件,肯定是干正经事的,买台电脑才是正道。

别天天与潮流对抗。

网友:
它们对你的数据比你自己都感兴趣,所以不允许外置,就像电池不允许拆下来,24小时能监听定位你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用pc运行app在电脑端下载是最好的,存储卡稳定性还是差了点。

网友:
利润在那,在增加几十元成本的基础上多几百利润。

网友:
自带的内存已经很大了,外置卡容易影响整机运行。

网友:
索尼还支持TF卡,就怕类原生安卓系统你用不惯。

网友:
插tf卡只是极少数人需求,下载文件应该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