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目前值得选购的二手示波器

楼主(2025-07-12):
我研究示波器这么久了,也买卖过很多示波器,维修成功多台示波器。写了泰克示波器的维修说明足了解决大部分故障问题。不过我不讲维修,想谈谈二手示波器选购的一些技巧。

首先在选购中注意品牌和型号,选择故障率低的机型。

非常不建议买一些小品牌示波器二手,虽然价格便宜,但是故障率很高。而且没有回收维修价值。

二手示波器容易出现的故障问题

屏幕老化。主要是灯管和偏光老化,这些需要专业的维修解决。偏光膜和灯管的质量价格差别很大,所以修好后效果和使用时间都难以保证。

杂波。主要是电路板老化和维修不当。一般小白不容易发现。需要请老板把示波器调整到最小档位观看。

旋钮和按钮老化。反应不灵敏或者跳档。这是内部氧化导致。或者呗暴力对待过。但是和用料关系很大,好的旋钮几十年能够维持,而差的几年内很快出问题。

外壳老化。最多的是发黄,有的人喜欢用双氧水翻新,这种三个月内必然返回。而且更黄。因此翻新外壳的不要考虑。

维修不当。有的维修师傅不注意,比如留下助焊剂,胶水过多,使用替代零件等,会导致性能下降。

外壳破裂。这种有修补的也有不管的,但是需要问清楚免得纠纷。

网友:
普源或者鼎阳怎么样小白不懂主要是用来维修开关电源

网友:
我有一台 泰克四通到的  屏幕有时候说花的要开机很久才正常

网友:
还没碰过示波器,

网友:
我纯业余爱好电子方面,是没必要上示波器了。还是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的经验,论坛有你这样的大佬才更精彩。

网友:
请问值得选购的是哪些示波器呢

网友:
弄了一台绿杨的,结果发现这个公司倒闭了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我没玩过这东西,感到生疏

网友:
楼主直接上链接吧

网友A:
现在手持式的示波器性能不低,液晶屏的体积小巧,不占地方好收纳,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很合适。

网友:
推荐泰克和普元,其他国产真不建议入手,编码器不灵敏几乎是通病了

网友:
双氧水和除黄剂都用过,网上卖的除黄剂主要成分就是双氧水吗?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谢谢!

网友B:
现在买二手应选国产数字荧光示波器吧。

网友:
编码器不灵敏的小心拆下,清洁电刷接触部分,然后稍微上点机油到接触部分就可以了,好用的很。切记,不能用粘稠的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二手应选国产数字荧光示波器吧。

故障率高 以前公司买过很多 后来就剩下泰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持式的示波器性能不低,液晶屏的体积小巧,不占地方好收纳,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很合适。 ...

大部分手持的还是玩具级别,新的没玩过,但是还送地线,搞笑得很。

网友C:
业余的 也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的 也玩不起

大部分师傅还是停留在万用表,需要示波器的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