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头玻璃模糊了咋解决

楼主(2025-07-12):
3T46 用了几年了,这个玻璃老化泛白了,导致画面有点模糊,拆玻璃直接敲碎简单,问题是换上去 我看又要什么专用的UV胶水? 玻璃几块钱 胶水又几块钱,我看小黄鱼整个外壳才十几块钱,但我这个3T46 -I5老款的 外壳基本上都是新款不通用的吧,我想问如果买玻璃自己换 可以用704密封胶粘吗 还是只能用专用的什么UV胶水

网友:
内部没进灰尘的话抛光打磨试试

网友:
我原车倒车摄像头镜头表面花了,就是手工打磨好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这个应该单纯的只是密封吧,所以我猜用玻璃胶也行?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
拆玻璃直接敲碎简单,不换玻璃它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玻璃根本不用换,拆下来清洗一下就行了,如果洗不掉说明不是真玻璃。我觉得你这个与玻璃关系不大,是镜头问题,树脂镜头的通病,换新镜头吧,最好换玻璃镜头,不过F值1.1-1.4的玻璃镜头都贵,便宜的F值都在1.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玻璃根本不用换,拆下来清洗一下就行了,如果洗不掉说明不是真玻璃。我觉得你这个与玻璃关系不大, ...

真是玻璃问题,不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B:
拆开擦一下就好了,海康用的都是真玻璃,你见过哪块玻璃能后期染色的!
只要没划伤腐蚀,喷点洁厕灵或者公鸡头什么的里外洗一下擦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擦一下就好了,海康用的都是真玻璃,你见过哪块玻璃能后期染色的!
只要没划伤腐蚀,喷点洁厕灵或者公 ...

用了洗板水 530没啥用

网友:
玻璃拆下来直接用清水加洗洁精就好,如果是塑料就需要使用对应材质的修复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洗板水 530没啥用

玻璃拆下来直接用清水加洗洁精就好,如果是塑料就需要使用对应材质的修复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拆下来直接用清水加洗洁精就好,如果是塑料就需要使用对应材质的修复剂。 ...

固定死了的,哪里拆的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玻璃问题,不是摄像头问题

镜头问题,树脂镜头阳光下2-3年就开始老化,有点像白内障,换同参数新镜头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问题,树脂镜头阳光下2-3年就开始老化,有点像白内障,换同参数新镜头立竿见影。 ...

换镜头 不是还要扭对焦吗?好像还要买张对焦图吧?

网友:
我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
您确定是前面玻璃的问题吗?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11951&page=1

拆到像他的一样就可以清洗玻璃了,但未必是玻璃问题,他的帖子里也讲到了您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死了的,哪里拆的下来

你不拆开怎么洗,你就只洗外面就像穿着衣服洗澡一样,里面就一摄像头模组加灯板,内脏掏出来,整个外壳刷一遍就干净了,装回去记得换几包新的干燥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镜头 不是还要扭对焦吗?好像还要买张对焦图吧?

有对焦图最好,没有就对着电视或显示器,距离2米左右,调到看到摩尔纹就说明差不多了,微调一下直至摩尔纹最清晰锐利就成功了,再来一滴胶固定。

网友:
内部受潮后的潮气污染玻璃内侧造成的,拆看烘干,擦擦玻璃即可

网友:
把摄像头拆开,分离前端黑色铝壳和摄像机主板模组,然后用无尘布沾水或者酒精擦拭玻璃内面就能解决问题。就是内部产生雾气后冷凝在了玻璃内表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