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一个平底油炸勺

楼主(2025-07-12):
有一块现成的不锈钢圆片,厚度大概0.2㎜,想做成一个平底勺,怎么在家加工?

网友:
这个买一个不贵吧?还是就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手艺?

网友A:
直接上假货宝上买一个...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假货宝上买一个...

不去折腾,这一天如何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去折腾,这一天如何渡过?

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B:
传闻的:理直不气壮。

网友:
要有模具,还要500吨冲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闻的:理直不气壮。

果然禽兽...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
你有冲床么?
没有的话,你有加热炉么?
没有的话,你有榔头么?
有榔头,你有夹具么?
没有夹具,你还是敲个圆底锅吧,这样容易些

网友C:
这不锈钢薄片是可接触食品级的吗?

网友:
还差5mm宽的不锈钢长条。弯曲成圆形,用冷焊机焊在那块圆形不锈钢上,再焊个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锈钢薄片是可接触食品级的吗?

316的

网友:
想折腾的话,就买个小不锈钢盘子来改改。

网友:
找个凹敲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316的

那应该是食品级的了

网友:
买一个吧,成本更低,这个不合适

网友:
铜焊能不能行

网友:
0.2mm厚,别想了,有设备都加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