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29F64B08PCMEI 用哪个开卡软件

楼主:
2246XT    29F64B08PCMEI   用哪个开卡软件?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先用MT打个看看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MT打个看看固件版本。

不是很熟,请教下不能读盘用哪个软件看固件

网友B:
46XT很老的主控,多下几个版本用应该都有L74A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包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46XT/SM2246XT%20R1212A%20%E7%BB%BC%E5%90%88%E5%8C%8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包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46XT/SM2246XT%20R1212A%20%E7%BB%BC%E5%90%88%E5%8C%8 ...

结果是固件版本刷到130925_21_00_00刷后可不短接重新开卡,在找对应的英特尔芯片的.bin,多次实验有一个刷过了,119G变成了118G,算是救活了吧,感谢大神,另一个也是2246XT的众拾Z2打开是闪迪的芯片,至今没找到对应的.bin,听说闪迪的难搞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很老的主控,多下几个版本用应该都有L74A制程

谢谢提示

网友:
对照主控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