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水电机时间长了发热,有什么方法降温,能否改成水冷的

楼主(2025-07-12):
抽水电机时间长了发热,有什么方法降温,家里用来给菜地浇水用的,夏天时间一长外壳就烫手,怕烧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组这样的电机降温?

铁壳自带的有外风扇,能否改成水冷的,出来的水可以经过铁壳外部进行冷却,弄个湿毛巾盖到上面是不是要好一些。
和下面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是网上找的图

网友A:
烧了就直接换新,这玩意儿工作的时候本来就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了就直接换新,这玩意儿工作的时候本来就是热的…

换新的就要花钱呀,所以还是尽量不坏为好

网友:
换大功率电机,或者在电机上盘铜管用抽出来的水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就要花钱呀,所以还是尽量不坏为好

这种保质期内坏了换新的不花钱,找个大元一劳永逸吧…

网友:
电机质量差了,铝线电机。尾部装一个变频电机散热风扇加强散热。下次换水泵建议换一个消防水泵,那个质量好。

网友:
太过发热电机质量差

网友:
不好改 体积大成本高

网友:
挖个坑灌水,放里面泡着

网友:
放心用,只要不进水至少用个10年8年

网友:
60度应该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
买台小风扇对着电机直吹。

网友:
这种结构电机是所谓“全封闭”型的,但是只是封闭了尘土啥的进不到电机内部,而不是密封防水的,所以淋水散热啥的行不通,更不能泡水里降温(潜水泵属于泡水降温),否则会很快锈坏更可怕的是漏电伤人。
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可以给电机水泵做工遮阳棚不被阳光暴晒会避免异常升温,也可以把电机水泵置于圆筒中,电机尾部的筒口设置轴流风机(小口径暴力换气扇),强制气流穿过电机水泵散去发热。

网友:
高压端接个水管装个喷头对外壳喷雾降温

网友:
电机质量差没办法,只能被动降温

网友:
换成潜水泵。

网友:
只要自带风扇不坏不会烧,烧坏大部分是泵叶咬死堵转烧坏,接线盒内加温控开关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高温烧坏

网友:
想办法改水冷。

网友:
电机前后盖打孔通风

网友:
找个铁管,装里面,铁管口按个换气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