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百得车载气泵 输气管破裂

楼主(2025-07-12):
原配已老化,这个是第2次买的管子前几年,现在靠近里面的地方破裂了。所以比较简单,把破裂的地方剪掉,然后直接找回里面就行了。

这个百得原先是交流110 直流12V,里面加了一个变压器,改成220伏的。或者说变压器之后就是重一些。
看了生产日期有16年了

这个是好几年前改了,现在拆出来了,一看里面还装了一个小风扇,我自己都忘了。对着电机吹有没有作用就不太清楚。好像我记得电机高强度连续工作十几分钟,他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A:
这个百得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做车载电器的百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百得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做车载电器的百德

美国百得  主要是电动工具吧

不过百得也是国内代工的。

网友:
建议先用鞋胶粘连。

网友:
体积不小嘛,加个环变,还加了只风扇都装得进去,工作时稳定多了。

网友:
换硅胶管吧,这种塑料管时间长了还是会老化变硬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3年。

网友:
看来这电机功率比较大啊

网友B:
直接220交流,功率不小

网友C:
风扇很重要,要不是风扇及时散热,打气泵和电机的温度上升很快,然后就罢工,可能还没有打足气。

网友:
还有环变不错

网友:
这么多年,泵头依然健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经常使用的器材就得经常检修

网友:
换个管子吧。

网友:
我的充气泵也是加了个风扇,出风口明显有热度。

网友:
这个是商用级别的吗?还需要交流电

网友:
用变压器转换损耗多,应该能做成220v串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220交流,功率不小

用交流电的话在100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很重要,要不是风扇及时散热,打气泵和电机的温度上升很快,然后就罢工,可能还没有打足气。 ...

原配就有一个风扇,这个我是后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