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AP2010DN面板胖瘦AP拆解 看看信号为什么很差

楼主(2025-07-12):
华为AP2010DN面板胖瘦AP,咸鱼淘了个华为ap 到手无法初始化,按了复位按钮10到30秒,指示灯也闪,就是不复位,复位按钮也没问题,说明说上说,按这个复位按钮按后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我试好几次都不行,顺便拆了看下内脏,给大家欣赏一下,顺便让大家给我指点一二,让我学习一下,有用过这款ap的大神,还望不吝赐教!感谢!还有补充一下,这个ap信号很差,不知道是不是天线太小的原因,1米没无遮挡5g信号都不满格!

楼主:
看配置也不低啊,2颗64m的内存组成128m,闪存最少也是8或者16,好像还支持手机app设置!

网友:
华为的网络设备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华为的特点是稳,这种小AP适合室内使用,一间房子一个。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ap吗?

网友A:
开关老化了,打点除锈剂进去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
AP这东西就是给一个房间用的。

网友:
国货之光,从来不坑穷人...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老化了,打点除锈剂进去

轻触开关没坏,万能表测过了,好的

网友:
AP这东西就

网友:
这个真没用过

网友:
我的是通过路由器,TPlink,然后手机app都可以操作的。胖瘦板也可以,长按reset

网友:
那个密码是超级密码?

网友:
咸鱼买的电器不太好,好多是卖家用不了才出的,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东西家里感觉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