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效率倍增~点一下发帖2次~拆开罗技有线鼠标看看

楼主(2025-07-12):
最近鼠标有点莫名~点一下出2个结果~点“发帖”按钮就有提示“不能间隔少于6秒发帖”

拆开看看是不是鼠标里面套娃了?

里面有点毛毛啥的,清理了一下

只发现2片叠着的铁块~没捞着水泥配重

按左键时效率倍增,那就拆开左键微动

微动里面很干净,用老头票蘸酒精摩擦了几下触点,也没见到啥,只好复原了,

重新装复鼠标~这塑料材质还不错,没有哪里断裂
~如此再点左键,效率不再倍增了~瞎猫逮到死耗子了吧?

网友:
触点打点机油,除锈剂才耐用

网友A:
微动不用拆开,从顶上滴几滴WD40猪大油,然后连续按40下就好了

网友:
没看到电路板背面图?

网友:
左键微动开关老化了,换一个就彻底解决。

网友:
硬芯片鼠标垫,不是牛屎堆,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动不用拆开,从顶上滴几滴WD40猪大油,然后连续按40下就好了

这鼠标有历史了,还是光栅的
其实拆开用A4纸划下触点就好了,有条件更换好的微动更好

网友B:
这么好的鼠标还修,修一下不是效率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鼠标还修,修一下不是效率不行了。

效率是遥遥领先了,但是习惯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是遥遥领先了,但是习惯跟不上了。

网友:
看来就是微动触点脏了
光电滚轮不错,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动不用拆开,从顶上滴几滴WD40猪大油,然后连续按40下就好了

对头,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里面还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我都是这么干的

直接换,不心疼...

网友C:
也是,不过太便宜的微动可能还不如原来自带的,要换优选欧姆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是,不过太便宜的微动可能还不如原来自带的,要换优选欧姆龙

能于普通人来说用起来不会感觉有特别明显区别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于普通人来说用起来不会感觉有特别明显区别的...

也对,我就用哪几块钱包邮的充电蓝牙无线鼠标,两毛一个的微动足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对,我就用哪几块钱包邮的充电蓝牙无线鼠标,两毛一个的微动足矣 ...

是这个理,换一次哪怕只用半年也行,何况普通人用地话再垃圾的微动也不只用一年吧...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理,换一次哪怕只用半年也行,何况普通人用地话再垃圾的微动也不只用一年吧...

不是高强度游戏玩家,一般上网办公至少能两年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高强度游戏玩家,一般上网办公至少能两年以上

所以说没必要用好微动,便宜的即可...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