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面板电源接口维修

楼主(2025-07-12):
面板电源接口断了,找了配件更换修复

网友:
面板电源接口自己维修好了,不但又节省了一笔钱,还让自己有了成就感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个什么电器,还开个窗口,还有只啦叭。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带个线圈 做啥用的设备?

网友:
这是个啥设备

网友:
又节省了一笔钱

网友B:
是擀面条的板子?那个漂亮的线框,是面条的样板?

网友:
面板电源是什么呀

网友C:
也不是常动,怎么会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擀面条的板子?那个漂亮的线框,是面条的样板?

有意思
有意思

网友:
那个天线接口就直接飞线过去的?

网友:
看了两遍也是没看明白是个什么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个什么电器,还开个窗口,还有只啦叭。

天线,接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常动,怎么会断呢

后面外壳没有固定好,人为搞坏的

网友:
正点的Lora模块?

网友:
这个好搞啊

网友:
拿线直接焊上

网友:
有了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