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N卡GTX970显卡4G的,用MATS检测报错问题

楼主(2025-07-12):
自用的影驰970显卡4G的,打上驱动后动不动就花屏,然后用MATS软件检测,设置4G显存就报错,3G,2G,1G都可以显示正常,不像别人的都会显示是A 0/1, B 0/1, C /1, D 0/1.哪个显存的问题,我的没有这个呢,哪个高手帮着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不懂,学习下。

楼主:
哪位高手给看一下哈,帮忙说一下呗

网友:
显卡上的显存出错了。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显存出错了,要更换坏掉的显存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解答一下哈。

网友A:
GPU虚焊也会报显存出错,自己有能力做BGA才值得试试修,显卡是多层板,需要上下加热拆装,难度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虚焊也会报显存出错,自己有能力做BGA才值得试试修,显卡是多层板,需要上下加热拆装,难度还是比较大。 ...

感谢回复,在想问一下,如果GPU虚焊不打驱动,不花屏吗?还有3G显存以下做mats可以正常PASS呢?

网友:
废了,LZ快递到付我给你处理了,处理费就不收你的了

网友B:
从你图片上看4组显存并无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图片上看4组显存并无报错啊。

上面不是有提示错误嘛,所以我才问呀,正常都是报出来哪组显存问题,更换显存就行,这个没有提示呢,而且我测试3G显存下,都正常通过了,所以我才蒙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