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FLUKE 15B+ 改一键唤醒

楼主(2025-07-12):
照片是新买时拍的

先来一组拆解照片

下面是细节

开始改,先找到OFF档位置

短接确认一下,可以开机

看一下具体位置

想直接用触点,找一下短接可以直接开机的位置

找到了开始改

这个按键要改一下,贴上铝箔纸

装上试一下,可以开机

组装起来测试看看

继续改

关机时按唤醒键仍然短路,就这样吧

表内部开机电路可能是这样的

楼主:
PCB上面我标的“OFF”那个应该标“ON”,那个触点位置在表盘OFF档跟交流电压档之间,不在某一个固定档位上。也就是说,开机时,它只接通一瞬间,随后即断开。

网友:
还不如用背光灯键来改下唤醒,

网友:
油脂放多了

网友A:
mai买的时候多少大洋,,,,

网友:
福禄克做工不错,就是牛屎有点刺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买的时候多少大洋,,,,

五六百,我老婆买的,具体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买的时候多少大洋,,,,

别买这款,电阻档用原装表笔底阻1Ω多,到不了0。而且不能一键开机。我的国产同价位表华盛昌DT61比这个好用。优利德的表也不错,售后非常放心。

网友:
咋看以为表屏显示中文,福绿克表这么牛*

网友:
福禄克表,真好,

网友:
一块好表啊

网友:
做工真不赖,要是硬封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有一块FLUKE 15B+,感觉太慢了所以用的少。

网友:
福禄克看着还是很舒服的

网友:
敢想敢干啊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好表,工具好用的顺手

网友:
研究的好啊,还会改

网友:
福禄克的表是真好用,不过也是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