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判断设备耳机麦克风插孔是哪一种呢?

楼主(2025-07-12):
Lenovo笔记本,可以确认耳机麦克风插孔是4极,或者叫4节的,知道

OMTP标准(旧行业标准,常见于早期设备):左声道(Tip)、右声道(Ring1)、麦克风(Ring2)、地线(Sleeve)。

CTIA标准(美国标准,目前广泛应用):左声道(Tip)、右声道(Ring1)、地线(Ring2)、麦克风(Sleeve)。

如何知道自己的Lenovo笔记本是哪一种呢?

Windows有个可以测试左右声道,中置音箱,低音炮,环绕,这个我知道,麦克风在插头的位置呢?

网友:
一般都是国标吧。要不然怎么用。

网友:
那是台式主机才有

网友:
以前遇到过此类问题时,就会去买一根国标与美标的转接线。

网友:
现在好多手机没有插孔了,极度不爽

网友:
买国产耳机,插进去如果声道偏离,按住接打电话的按键能正常的话就是旧标准,否则就是新美标

网友:
直接问官方客服

网友:
一般来说直接看使用说明书,基本上是最准确的。

网友A:
万用表绑针量地脚呗,笨

网友B:
现在很少遇到这种插头对不上的耳机了,也许是很久不用插线的耳机了。。。

网友:
还有那种转换头,可以分离耳机和麦克风。

网友:
直接去问联想客服

网友C:
windows测试多声道是给多声道音箱准备的,需要连接后置的7.1声道接口,总共有4路3.5mm接口,如果只接了一路绿色的默认是立体声,你要是切换到7.1组态或者5.1组态,只插一路音箱,只有在前置声道时有声音,并且再多声道回放时,(设置为7.1声道,但只接了一路音箱或者只接了一副耳机)会丢失其他声道的信息,造成声音不全。
电脑前置接口,默认是耳机,不能切换为多声道音箱的原因是前置只有一路3.5mm输出,后置至少是5.1(三个3.5mm接口)-7.1(6个3.5mm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绑针量地脚呗,笨

这种裸露的插头我还真有,你能不能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法怎么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少遇到这种插头对不上的耳机了,也许是很久不用插线的耳机了。。。 ...

你说得对,我问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为了插耳机,我是为了让另一台电脑的输出成为另一台电脑的麦克风输入,所以我要整明白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测试多声道是给多声道音箱准备的,需要连接后置的7.1声道接口,总共有4路3.5mm接口,如果只接了一路 ...

懂了,笔记本那种麦克风和这个耳机一体的插孔是没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D:
测量量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量地脚

一语惊醒梦中人了
您的智商太高了,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