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钟偏慢

楼主(2025-07-12):
普通电子钟偏快可以通过在晶振两端并联电容调整,请问如果运行偏慢该怎样解决?

网友:
听说可以串联

网友:
与晶振并联个MΩ或10MΩ级的大电阻试试

网友:
如果时基是用32.768khz的晶振,就上论坛神物R8025,若是其它频率的时基晶振,就只能调整电容或更换晶振。

网友:
串电容没问题,可以用绞线电容方便调整

网友:
找个好晶振换一下

网友:
买个好点的晶振,然后两端并上15P的电容,基本上可以满足一年调整一次。

网友:
记得以前找不到合适电容就用绞线代替,调节也方便

网友:
我的车机也是,半年就能快10分钟

网友:
电容不知道用多大的,不好调节

网友:
换晶振,或者用8025。

网友:
你看,回复的第1条就是上8025

网友: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换晶振

网友:
一劳永逸,直接把晶振换成8025。

网友:
最好是换晶震。

网友:
换晶振比较方便

网友:
第一方案就是换8025T

网友:
支持2楼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