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遥控器,它的故障到底在哪儿啊?

楼主(2025-07-12):
乐视电视遥控器用着用着突然发现有空失灵了,首先当然是测量电池,发现其中一颗电池有漏液迹象,电压只有1.3。赶紧换新电池,但是新电池装上以后电压都正常,但是仍然遥控不了了。只有拆开看看故障到底在哪?

遥控器做工相当不错的,外围原件很少,除了芯片,两个二极管还有一个贴片电容和电阻,反面有一个小的电解电容。
谢谢各位补充一下,这是第1批的乐视电视,当初有两个遥控器的,一个是上面拆的传统遥控器,另外一个是触摸板用锂电池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使用比较少,现在可以正常使用的。

问题解决了,详见17/18楼

网友:
电极有腐蚀不?

网友:
看看导电按键是否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摔坏晶振

网友:
明显电池漏液 加焊一下那附近的零件

网友:
用手机摄像头照下发射管,按键按下有光的话就是好的,否则这东西没办法修

网友:
就三个元件卖几十块钱,简直是暴利!

网友A:
第一,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的正极到发射二极管的正极通不通,还有集成块的15脚到发射二极管的负极通不通,第二,装好摇控器,用用手机摄像头照下发射管,按键按下有紫色光的话就是好的,没有就坏了,因为这个摇控器用的是两个发射二极管,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少。 第三,装好电池测一下电解发电容的两端有没有3V电压,万一是电池接触不好造成的电压不够。第四:买新的,现在一个电视机万用摇控器才几元钱。乐视电视机的专用摇控器也就17-18元钱就搞定了。

网友:
漏液腐蚀电路板漏电,要么泡酒精里24小时或48小时然后暴晒一天或两天,要么买万能遥控

网友:
查出问题没有?

网友:
现在电视机原装摇控器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开机按一下,然后就用不上了,况且大多都是把这个开关功能学习到机顶盒的摇控器上了,根本用不上电视机的原装摇控器。

网友:
线估计烂断了。用表测量一下走线

网友:
一个遥控还用了两种形式的按钮

网友:
机顶盒跟电视机搞个联动电路,电视遥控器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的正极到发射二极管的正极通不通,还有集成块的15脚到发射二极管的负极通不通,第 ...

谢谢你说的真详细,等天凉一点,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先拆下电容确定是好的

楼主:
安巴鲁的指引进行了全面检查,除了拍摄未见二极管发光,其他全部都正常。
最终检查集成块是13处有上次电池腐蚀留下的痕迹,用酒精棉清除,最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更正:  按8楼指引
         集成块14脚!

网友:
贴片电阻电容测一下看看

网友:
跟我家一样的,X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