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小弟3个USB 2.0 速度之王U盘坏了2个,其中1个坏的特别恼火~

楼主(2025-07-12):
当年这个u盘,先是买了1个,发现在 usb 2.0 下是满速的,如获珍宝,大爱~因为当年 usb 3.0 还没怎么普及,usb 2.0 满速妥妥的生存力

然后又斥巨资买了3个,合计4个。都是 32G的,记得是 220元左右,有一个没有拆封的被人买走了,自己就留下了3个。

先说,第一个是怎么坏的:

本人穷,买不起全棉面料衣物,冬天都是穿化纤衣服,全身都是静电,那时候,按电梯按钮都有心理阴影,按一下,就啪~一声,一个精神抖擞。

上衣口袋放了个这个U盘,估计给静电打坏了。

表现:插入此 U盘,打开我的电脑,电脑就跟死机一样,拔下U盘,系统就复活了。从此尘封此 U盘

第二个U盘,昨天晚上(2025年7月11日),在银河麒麟 V10 SP1 2503 (amd64版本)系统下,插入此U盘,做了个 统信UOS 1070 (amd64版本) 引导安装盘

安装器竟然把 挂载的 32G 颗粒弹出了,表现就是:双击此U盘,提示格式化,但格式化个毛线啊,感觉就是 u盘量产虚拟cd-rom ,那个cd-rom 分区被弹出了,再也 凹凸合体不起来了。

我知道,就是在 linux 下,对此u盘进行了一次 “弹出”动作,导致,脱钩了。是 “软损坏”。发帖子就是想:求个 SK6221 量产工具

第三个好的U盘,我截图如下:

楼主:
前些日子,第二个U盘,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拍照留念了一下

网友:
搜索一下,SK6221量产工具应该好找吧?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
拆开来看看主控,量产试试

网友A:
至于说挂了的,可以搬板啊,去用红包嫖那些256、512M扩容4G、8G的投标U盘,大概率是TOSP48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网友:
问题不大。量产一下还能战三五年。还是第一次见这个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说挂了的,可以搬板啊,去用红包嫖那些256、512M扩容4G、8G的投标U盘,大概率是TOSP48的...

论坛充了10元,搞定了

两个 U盘都被修好了

感谢论坛!!!

写速度测试了一下,28.4MB/s

可能前置 usb 2.0 上,插了2个 U盘,速度变慢了

楼主:
用的这个工具,用里面的最新的版本

把 u盘写保护开关,给关了。因为我的这几个 u盘没有写保护开关。

还有,那个颗粒,要是报错,换个颗粒,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又测试了一下坏道,没有发现

网友:
2ce 写28.4,这速度感觉超过3257 了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容量会减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量产后容量会减少吗

反而增加了

我担心的是不是,金士顿官方开卡的时候,非常严苛,对于访问时常高的,就归为不合格区域,给抛弃了

我用这个开卡程序,估计老弱残兵也给收编过来了,导致容量更大了

又或者这个 u盘锻炼了十几年,那些准瑕疵地方锻炼好了,可以正常胜任了。

又或者 金士顿,留了一些 替补区域,一些新的坏区域可以在 替补区域来修复?

我反正是搞不懂

图片是:3个 金士顿U盘,没有坏的截图。

补充内容 (2025-8-22 10:50):
图片是:第三个3个 金士顿U盘,没有坏的截图。【也就是金士顿官方开卡的容量】

网友:
MLC   32g   老货了

网友:
没事弄弄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年经典组合 6221配上两片HCND1

网友:
老制程的闪存,很耐用,这速度非常好了,金世顿喜欢用这个厂牌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