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富士宝电磁炉IH-P70的风扇(电磁炉故障没解决)

楼主(2025-07-12):
2025年7月12日
这是花6元收来的电磁炉(2004年产品),清洗后外观还是挺漂亮的,开壳粗略一看保险管动过,其它位置没动过,焊接的马马虎虎,肯定是爱好者的杰作,以为只是保险坏掉了是好多人的认知,他们哪知世上的能这么简单。拿万用表直扑功率管,果然挂掉了,再查3个大电容,居然没事,接着查几个大电阻,有一个470k的电阻开路,换功率管和电阻,烧水测试(几分钟),正常了,接下来需要在厨房长时间测试,结果大约10多分钟蜂鸣器发出急促连续的滴滴声,数码管也由正常的“P-”变为“--”,风扇也在转(似乎动静有些大),首先怀疑是里面有虚焊的故障,把里面可能虚焊的元件焊了一遍,还是无效,祈盼不要有热稳定不好的元件,否则那麻烦大了,最后想了想,还是先换风扇吧。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

白色面板略黄了,陶瓷面板,这种老产品大概率是铜线圈

1800w,现在的普遍在2000w以上,是不是虚标,没有仪器测过

果然是铜线圈,只是有效直径略小只有14.5厘米,见过最大的有16.5厘米的线圈

散热片也足够大,cpu上的纸标签是“P-250”

把收藏的风扇拿出来比较一下,右侧的是本机使用的,中间部分特别的大,扇叶相对来说就小了

显得格外壮实

里面直径5厘米,相比来说,转动部分负载重,扇叶小风量就小,也许之前里面元件性能好转动还快些,现在老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拆解

全家福,线圈特别的饱满,夸张的说有半两吧。

============
换了风扇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到发帖时还没再用电磁炉长时间做饭(近期北方天气热,做饭比较少),后期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的,故今天的标题是“拆解富士宝电磁炉IH-P70的风扇”。
=============
7月13日
电磁炉故障依旧,头有点大了。
===========
7月14日  无事继续捣鼓电磁炉

今天用上自治的保护仪器,正常最大功率时电流约8.2a左右,报警时电流掉到关机状态的0.18a左右,此时再按烧水等键无效,拔掉220v 电再上电开机(默认功率在最大档),电流在6.3a左右了,看来是电流相关电路有问题,可以排除温度检测等元件,2k可调电阻已经在路上了,到了换换试一试,凭经验知可调电阻是易损件。

网友:
咋就拆碎了呢~吊唁一下。

网友A:
揭开底部标签纸,转轴上面白色的塑料卡片弄出来就可以把扇叶拆下来了,没油的话也是揭开标签加油的,后来才有类似帽子的橡胶油封盖在上面。富士宝是比较有名的电磁炉厂家,电磁炉刚出来的时候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个厂家!

网友:
希望没什么别的问题了,铜线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揭开底部标签纸,转轴上面白色的塑料卡片弄出来就可以把扇叶拆下来了,没油的话也是揭开标签加油的,后来才 ...

老产品了,直接换掉。

网友B:
本来可以无损拆开上油,你非得硬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可以无损拆开上油,你非得硬拜

手头有8个风扇,这个老化了

网友:
02年的电磁炉还是12伏的直流有刷电机呢。

网友C:
电磁炉二十年了,线盘没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二十年了,线盘没变色

估计是轻度使用,拿来时油污比较少

网友:
老东西普遍都舍得用料

网友:
铜线盘就赚到了

网友:
卖废铜也不亏吧

网友:
把第十一张图中风扇轴上那个塑料圆片取出就可以正常拆风扇了。

网友:
线圈特别的饱满

网友:
满满的铜线盘,老货真材实料,6撸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