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氧精灵制氧机 出气口没气求助

楼主(2025-07-12):
进气口有吸力,出气口没气,各位老师傅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分子筛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磁阀门没打开

网友:
进气口有吸力,出气口没气

是那一个出口没有气出?

网友B:
分子筛是耗材,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C:
分子筛没滤出氧气都当氮气排了?

楼主:
感觉做工还不错,不知道要装多少分子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磁阀门没打开

电磁阀在分子筛底部,设计的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子筛没滤出氧气都当氮气排了?

把湿水河拔了都没有一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子筛是耗材,是不是失效了

一点空气都没有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堵死,尝试拆开清理,包塑电磁阀拆不开,只能买新阀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湿水河拔了都没有一点气

啥是“湿水河”?
这机器看起来蛮好的!建议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是“湿水河”?
这机器看起来蛮好的!建议修好。

表述错了,就是那个装水除氧气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