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K12蓝牙小音箱专用话筒

楼主(2025-07-12):
         拆解K12蓝牙小音箱专用话筒,这个话筒比较特别,也是蓝牙模式连接,通过蓝牙芯片BT8912B2连接主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2364-1-1.html,结构稳定可靠,因为是电容话筒,因此音质也就一般,使用感受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咪还不错

网友A:
应该有个存储器,写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存储器,写频呀

频率2.4GHz蓝牙,不写频,非FM调频,没有调频电路。只有BT8912A2芯片一颗,电路板背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
电池用的是18650还算可以

网友:
我买的是14500电池,没有保护,没有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也有K12后在老五家买了个同款话筒,结果连接没反应

网友:
蓝牙芯片BT8912B2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锂电池供电,好评!

网友:
电容的比普通动圈的灵敏度高的多

网友:
充电的就是好用

网友:
电池用的是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2.4GHz蓝牙,不写频,非FM调频,没有调频电路。只有BT8912A2芯片一颗,电路板背面什么也没有。 ...

啊?蓝牙频率是2.4GHz?这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