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做了个活,把自己逗笑了

楼主(2025-07-12):
先看下案子和凶手
最近天气热,给兔子吹风扇,但风扇的电池只能坚持两三个小时,于是呢,就插个充电宝,这样可以吹一整天,昨天放出兔子的时候,稍没注意,就给咬断了。

这就是咬断的线

再看看凶手,兔大爷
然后,初步想法是,从断口分开,给安卓口另一头加个usb,给usb的另一头加个安卓口,一根线变2根线。
那就干吧。

焊好,不错,打胶密封

然后,呃……usb加到了usb上
好吧,我错了,头脑发热,然后把焊错的头子剪掉扔了。
再一通操作

焊好安卓口

然后……呃,安卓口又焊到了安卓口上,抓狂了。
然后赶紧剪下来再一通操作

这下,终于对了
那根短的不弄了,太短了

网友:
很正常,人也有走神的时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网友:
哈哈哈哈,和修完设备还剩一把螺丝一样,哈哈哈

网友A:
兔子吹风扇有用么?

话说这A口外壳空间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中间设计一个螺丝柱用来连接啊...

网友:
它是故意的,它就是不想吹风。

网友:
走神很正常,正负接反都搞过

网友:
兔子不会吹感冒吧,哈哈

网友:
这兔子待遇挺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子吹风扇有用么?

没有,设计是直接按一起的,但不稳当,所以我加胶后就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设计是直接按一起的,但不稳当,所以我加胶后就稳了

我问的是给兔子吹风扇有用么?

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给兔子吹风扇有用么?

兔子吃饲料,还有胡萝卜,有时候给点菜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给兔子吹风扇有用么?

你还是不要问了

网友:
其实兔子是在地下打洞生活,冬暧夏凉,如果圈养的话,夏天地面温度32度兔子肯定会觉得热

网友:
这样算是正常吧,有时候我焊接电线到插头的时候,就忘了先套上热缩管,发现后只能焊下来重新套上热缩管,然后再焊上去。走神或者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

网友:
兔子会像老鼠一样的?

网友:
兔子肉好吃吗?

网友:
把风扇挂起来,免得再次咬了。

网友:
这不正常么?手里拿着钥匙然后到处找,把家里翻一遍才发现在手里

网友:
哈哈,你把兔子也咬一下算了,哈哈。

网友:
风扇太小了,上220V大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