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吸顶灯板改造E27螺口完成,但是灯很暗,吃灰去吧

楼主(2025-07-12):
买了监控底座1块一个和万向节3块钱,还在平夕夕10元买了4个外壳结果这破灯板不加电容8W有频闪加了电容18W但是很不亮,还没用的开尔灯泡15W亮度高,目测就像5W左右的亮度,改造失败,9块灯板一起浪费了快70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0332-1-1.html

网友:
70元的高级玩具。

网友A:
亮度不够的话,晚上看电视时开灯正好,如果需要更亮的灯,可以弄个亮度高的台灯,随时可以挪地方。

网友B:
一个有万向功能的灯。

网友C:
可以当夜灯使用,不需要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当夜灯使用,不需要太亮

太大了,直径26CM的外壳,我买的时候就是准备用到房顶当大灯的,结果亮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够的话,晚上看电视时开灯正好,如果需要更亮的灯,可以弄个亮度高的台灯,随时可以挪地方。 ...

有小灯了,就是做亮度高点的大灯用的,失误了还是得弄清楚再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小灯了,就是做亮度高点的大灯用的,失误了还是得弄清楚再买

再买灯板和驱动回来换掉

网友:
用灯板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买灯板和驱动回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有万向功能的灯。

是不是应该申请个外观专利呢?

网友:
改造很长的

网友:
现在吸顶灯也挺便宜的而且坏了更换磁吸灯板也方便。

网友:
这到是想转哪就转哪

网友:
改吧改,这成本有点高,能亮就是好灯

网友:
灯太垃圾了

网友E:
按时间和成本考虑的话,自己改造不合适,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F:
好像这灯板是5000多K色温的,同样瓦数肯定没6000K的看起来亮,而且这个是线性恒流,同样功率比普通恒流版的效率要低,所以亮度也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时间和成本考虑的话,自己改造不合适,不如买个新的。

还是玩,主要是不知道亮度不行……不然才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灯板是5000多K色温的,同样瓦数肯定没6000K的看起来亮,而且这个是线性恒流,同样功率比普通恒流版的 ...

买了5块6000K ,4块4000K,试了4个坏1个,6000K的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