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大神们看看这个金士顿U盘DTSE9 G2 16G要怎么修复,谢谢

楼主(2025-07-12):
一个金士顿16gU盘,很久没用,最近链接电脑,显示乱码,无法访问文件也无法格式化。
后面用量产工具尝试,无法识别固件了好多工具都试了,固件刷不上,也无法量产,麻烦告知下怎么修复。

【量产前】:

读取的信息:

【量产失败】:

读取信息:

网友:
短接主控上电,然后用ST-TOOL低格量产一次,再高格量产一次试试

网友A: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用ST-TOOL,注意到固件版本为8.00.50,说明固件没丢,找一个新一点的MPALL软件,配置中选好主控,不要勾选 Do ISP,刷新后点击开始,过一遍preformat即可修复

如果固件丢了(变成1.0x.10)那就真完蛋,这个闪存方案没有可供烧录的固件流出

网友:
楼上方法试了吗   怎么样?

网友:
u盘真的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用ST-TOOL,注意到固件版本为8.00.50,说明固件没丢,找一个新一点的MPALL软件,配置中选 ...

已经变成后面的截图的了,现在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变成后面的截图的了,现在要怎么办

斜口钳,咔嚓一下就解决了,还特别解压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按2楼方法试试

网友:
16g tlc没抢救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用ST-TOOL,注意到固件版本为8.00.50,说明固件没丢,找一个新一点的MPALL软件,配置中选 ...

你真牛A 牛C之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在论坛上找吧 还在这个板块有有工具能修复,不过搞出来只能是2.0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上找吧 还在这个板块有有工具能修复,不过搞出来只能是2.0速度了

兄台,要用哪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用ST-TOOL,注意到固件版本为8.00.50,说明固件没丢,找一个新一点的MPALL软件,配置中选 ...

按这样尝试了,但是现在preformat报错0x5014,U盘插拔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大容量存储感叹号,无法再次识别了

网友:
16g 实用价值太小,他的价值也就练练技术了

网友C:
慢慢找工具,应该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找工具,应该可以修复的~

有没有推荐的工具